供配电专业习题--第六章 10kV及以下电源及供配电系统(含答案)

楼主(2008-08-18):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投入100kV·Ar电容器后,对每千米电缆线路380V线路电压提高值为()。
A25%B35%C45%D55%
2交流配电母级A、B、C三相的涂色,一般分别是()和绿、红。
A黄B白C蓝D黑
3有关规范规定,正常运行情况下,电动机端子处电压偏差允许值不宜超过±5%。此处的±5%是指电动机端子处电压所允许的()。
A电流偏差B额定电压的百分数
C电压偏差D电压波动允许值
4额定电压10kV架空线输送距离为()。
A13~1kmB10~3kmC15~5kmD30~20km
5负荷率为(),cosφ=09,变压器高压侧为恒定额定电压时,低压侧线路允许电压损失计算值为75%。
A05B08C085D09
6供配电系统中常说的“逆调压方式”是指()。
A负荷小时,电网电压向低调;负荷大时,电网电压向高调
B负荷大时,电网电压向高调;负荷小时,电网电压向低调
C无论负荷大小,电网电压都向低调
D无论负荷大小,电网电压都向高调
7“局部TT系统”一般指一个大的()系统里的一个局部。
ATSBTTCTCDTN
810kV开关站的最大转供容量不宜大于()。
A6000kV·AB13000kV·AC14000kV·AD15000kV·A
9为减少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危险而装设的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超过()。
A100mAB200mAC500mAD800mA
10当短路保护电器采用符合《低压断路器》(JB 1284—1985)标准的低压断路器时,短路电流应不小于低压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倍。
A10B13C14D30
11采用直接接地的电压等级通常是()。
A60kVB45kVC6~35kVD380/220V
12端子电压偏差值()对满载温升影响为+6%~7%。
A-10%B-3%C-12%D+10%
13当对电动机采取就地补偿时,接在电动机控制设备侧电容器的额定电流,不应超过电动机励磁电流的()倍。
A09B15C16D19
14电动机正常情况下用电设备端子电压偏差允许值为()。
A+5%~-5%B+6%~-8%C+5%~-85%D+9%~-9%
1510(6)±5%/04kV变压器分接头-5%电压提升为()。
A-6%B-7%C+15%D+10%
16发电机或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或经小阻抗与接地装置连接,称为中性点()接地。
A直接B串联C等电位D并联
17从配电变压器二次侧母线算起的供给有照明负荷的低压线路电压损失允许值为()。
A20%B9%C3%~5%D2%~7%
18一般而言,以下容量不属于35kV变电所主变压器的单台(组)容量的是()。
A4MV·AB46MV·AC55MV·AD10MV·A
19某配电回路中,欲安装上、下两级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RCD),那么以下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动作时间搭配最恰当的一组是()。
A上级RCD为100mA、04s,下级RCD为40mA、03s
B上级RCD为500mA、03s,下级RCD为30mA、01s
C上级RCD为100mA、03s,下级RCD为30mA、01s
D上级RCD为500mA、01s,下级RCD为50mA、01s
20当电缆采用排管敷设时,在其直线段上设置的电缆入孔井之间的间距不宜大于()。
A80mB85mC100mD110m
21对于220V单相相电压供电部门与用户产权分界处的供电电压偏差允许值为()。
A+7%~-10%B+7%~-11%C+8%~-5%D+9%~-9%
22同一路径的城市地下电缆数量在()根以上,可采用电缆隧道敷设方式。
A15B26C30D48
23从某个楼层配线架(FD)到建筑群配线架(CD)之间,应通过()建筑物配线架(BD)。
A1个B4个C6个D8个
24建筑物屋顶上共用电视天线的基座处,一般属于()防雷区。
ALPZ1区BLPZ0B区CLPZ0A区DLPZ2区
25当电源采用TN系统时,从建筑物内总配电盘(箱)开始引出的配电线路必须采用()。
A局部TT系统BTN-C-S系统CTN-S系统DTN-C系统
26水平敷设在土壤里的防雷人工接地体,其埋设深度应大于()。
A08mB07mC06mD05m
27城市架空110kV电力线的路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在最大计算风偏情况下的安全距离,应大于()。
A4mB45mC6mD75m
28当用配电设备所在的环境为正常环境时,人身电击安全电压限值(UL)应为()。
A15VB28VC40VD50V
29配电线路()采用金属管或金属线槽布线。
A必须B允许C无须D禁止
30电力电缆桥架距离地面的高度,不宜低于()。
A13mB20mC25mD27m
31电力电缆在屋内埋地穿管敷设时,所穿管的内径应大于电缆外径的()倍。
A10B15C30D35
32关于建筑物内部某信息系统是否需要防雷击电磁脉冲,下列说法最准确的是()。
A第1、2类防雷建筑物内部的信息系统,都需要防雷击电磁脉冲
B第1、2类内部的信息系统都需要防雷击电磁脉冲
C某信息系

网友A(2009-09-28):
有的题好像有点不对,像这题:“额定电压10kV架空线输送距离为()。”,它是跟线径有关系的。你说的题它的线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