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知道TITECH触摸屏与欧陆2400的仪表通讯怎么办?

楼主(2008-08-18):
请教有谁知道TITECH触摸屏与欧陆2400的仪表通讯怎么办?HITECH下载程序卫生那么慢呢?有谁知道吗

网友A:
欧陆2400有开放的modbus协议,在HITECH人机也有三种modbus协议:modbus slave\modbus ASCII slave\modicon 984 RTU slave ,这三种协议只是在效验方式上有差别。可以选择其中一种在和欧陆2400仪表通讯,通讯的时候让人机和仪表的通讯参数一致(站号、波特率、奇偶效验、数据位和停止位),程序下载到人机以后,将指拨开关5、6拨至下面,通讯线一般仪表都走485的方式,人机COM2 25针14+ 15-,COM1 9针 1+ 6-;接线方式就是正对正,负对负。人机和仪表地址对应关系的需要参考仪表的手册。

下载的时候可以选择成115200的波特率,这样下载会快些。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在QQ上交流

QQ:123697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