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配电专业习题--第十章 35kV及以下导体及电缆的设计选择(含答案)

楼主(2008-08-18):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下列电缆,在低温环境中不宜用的是()。
A普通交联聚乙烯B耐热聚氯乙烯
C乙丙橡皮绝缘D聚氯乙烯绝缘
2电线穿钢管在空气中2~4并列敷设时载流量的校正系数为()。
A055B065C095D09
3钢构中的损耗和发热随着母线工作电流增加而急剧增大。一般当母线工作电流大于()时就要考虑钢构发热,应防止每相导体支持钢构及导体支持夹板的零件构成闭合磁路。
A2000AB1000AC800AD1500A
41kV及其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且保护线与受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位连接接地时,单相回路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各自独立时,()采用三芯电缆。
A不必B可以C必须D宜
5平行的备用母线上感应电压计算由下式()确定。
AI2I1=I3I2=I1I3=a=e-2π3=-05-j0866
B Eg≈MIωl×10-4≈ZkI×10-4
C ΔUa=(Rp1+jXa)I1
DI1IⅡ=K
6热力管道与电缆交叉敷设时,其间距应为()。
A100mmB200mmC400mmD500mm
7热力管道与控制信号电缆平行敷设时,其间距应为()。
A100mmB200mmC400mmD500mm
8同一通路少于()的35kV及以下电力电缆,在厂区通往远距离辅助设施或城郊等不易经常性开挖的地段,宜用直埋。
A15根B10根C6根D5根
9直埋敷设土壤热阻系数为08℃·m/W时电缆截面为120mm2,其载流量的校正系数为()。
A1B08C125D105
10塑料绝缘电线(500V)线芯允许长期工作温度为()。
A60℃B70℃C80℃D100℃
11低温()以下环境,应按低温条件和绝缘类型要求,选用油浸纸绝缘类或交联聚乙烯、聚乙烯绝缘、耐寒橡皮绝缘电缆。
A-15℃B-20℃C-30℃D-60℃
12直流供电回路,()采用两芯电缆。
A不必B可以C必须D宜
13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阻燃电力电缆应采用铜芯
B控制电缆应采用铜芯
C用于紧靠高温设备配置的电力电缆,必须采用铜芯
D电机励磁、重要电源、移动式电气设备等需要保持连接具有高可靠性的回路的电力电缆,必须采用铝芯
14()以上高温场所,应按经受高温及其持续时间和绝缘类型要求,选用耐热聚氯乙烯、普通交联聚乙烯、辐照式交联聚乙烯或乙丙橡皮绝缘等适合的耐热型电缆。
A120℃B90℃C60℃D30℃
15交流单相回路的电力电缆,()有未经非磁性处理的金属带、钢丝铠装。
A可B应C宜D不得
16热力管道与控制信号电缆交叉敷设时,其间距应为()。
A150mmB250mmC200mmD400mm
17当在企业内部6~10kV系统的不平衡电压超过()时,应采取三相依次换位的措施,以达到平衡。换位时至少要互换一个循环,即要互换三次。
A6%B4%C2%D1%
183~35kV交流系统()采用三芯电缆。
A可B应C不应D不宜
19明敷的电缆不宜平行敷设于热力管道上部。当必须平行于热力管道敷设,且电缆与热力管道之间无隔板防护时,其间距应为()。
A250mmB500mmC750mmD1000mm
20槽形和管形母线其共振频率范围为()。
A15~165HzB15~160HzC30~165HzD30~160Hz
211kV及其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且保护线与受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位连接接地时,三相回路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各自独立时,()采用五芯电缆。
A必须B可C应D宜
22交流系统中电力电缆缆芯的相间额定电压,()低于使用回路的工作电压。
A不得B不必C不应D不宜
23在竖井中,宜每隔约()设置阻火隔层。
A10mB7mC4mD3m
24()以上高温环境,宜选用矿物绝缘电缆。
A50℃B75℃C80℃D100℃
25当电缆平行其他管道敷设,且电缆与管道之间无隔板防护时,其间距应为()。
A50mmB100mmC150mmD200mm
26硬铜导体最大允许应力为()。
A6750N/cm2B8000N/cm2C13000N/cm2D13720N/cm2
27控制电缆额定电压,不应低于该回路的工作电压,满足可能经受的暂态和工频过电压作用的要求,一般宜选用()。
A250/500VB500/750VC750/1000VD1000/1500V
281kV及其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且保护线与受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位连接接地时,单相回路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合用同一导体时,()采用两芯电缆。
A不必B可C必须D不宜
29电缆夹层的净高,不得小于()。
A2500mmB1500mmC2000mmD1000mm
30电压35kV母线伸缩节安装跨数为()。
A7~8B10C12D15
31人可触及的钢构允许温度为()。
A70℃B85℃C95℃D100℃
32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100℃以上高温环境,应选用耐热聚氯乙烯
B高温场所在60℃以上,应按经受高温及其持续时间和绝缘类型要求,选用耐热聚氯乙烯、普通交联聚乙烯、辐照式交联聚乙烯或乙丙橡皮绝缘等适合的耐热型电缆
C移动式电气设备等需经常弯移或有较高柔软性要求的回路,应使用橡皮绝缘电线、电缆
D橡皮绝缘电线(500V)线芯允许长期工作温度为60~70℃
33导体最高允许温度为+70℃,实际环境温度为+35℃,其综合校正

网友A:
坏了

这样看来自己什么也不会

网友B:
哎。我也是不会,郁闷啊!

网友C(2009-09-23):
没有答案啊????d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