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3 MCASP设置问题

楼主(2008-08-18):
我写了一段设置MCASP的程序.如下.先想MCASP写入配置参数.然后再读回参数.发现两者严重不一样.读回的参数中许多寄存器的值都是一样的数据.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诊断一下.
#include<csl.h>
#include <csl_mcasp.h>

MCASP_Handle OpenMcasp;
MCASP_ConfigGbl mcaspCfgDataGbl = {
  0x00000000, /* PFUNC -  All pins as McASP */
  0x00000001, /* PDIR -  XMT DATA output, rest are inputs */
  0x00000000, /* DITCTL -  DIT mode disable */
  0x00000000, /* DLBCTL -  Loopback disabled */
  0x00000000 /* AMUTE -  Never drive AMUTE */
};

MCASP_ConfigRcv mcaspCfgDataRcv = {
  0xffffffff, /* RMASK -  Use all 32 bits */
  0x000080f8, /* RFMT -   MSB first, 32-bit slots, CPU bus, 0 bit delay */
  0x00000000, /* AFSRCTL - burst, single bit frame sync, ext FS */
  0x00000080, /* ACLKRCTL - Sample on rising CLK, divide by 1, ext CLK */
  0x00000000, /* AHCLKRCTL - External HCLK */
  0x00000001, /* RTDM -   Slots 0-31 are active */
  0x00000000, /* RINTCTL - No interrupts */
  0x00000000 /* RCLKCHK - Not used */
};

MCASP_ConfigXmt mcaspCfgDataXmt = {
  0xffffffff, /* XMASK -  Use all 32 bits */
  0x000080f8, /* XFMT -   MSB first, 32-bit slots, CPU bus, 0 bit delay */
  0x00000000, /* AFSXCTL - burst, single bit frame sync, ext FS */
  0x000000c0, /* ACLKXCTL - Sample on falling CLK, divide by 1, ext CLK */
  0x00000000, /* AHCLKXCTL - External HCLK */
  0x00000001, /* XTDM -   Slots 0-31 are active */
  0x00000000, /* XINTCTL - No interrupts */
  0x00000000 /* XCLKCHK - Not used */
};

MCASP_ConfigSrctl mcaspCfgDataSrctl = {
  0x0000000d,
  0x0000000e,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

MCASP_Config mcaspCfgData = {
  &mcaspCfgDataGbl,
  &mcaspCfgDataRcv,
  &mcaspCfgDataXmt,
  &mcaspCfgDataSrctl
};

MCASP_Config mcaspCfgData1;

void InitMcasp(void)
{
 //MCASP_Config Settemp;
 Uint32 gblctl;
 OpenMcasp = MCASP_open(MCASP_DEV0, MCASP_OPEN_RESET);
 MCASP_config(OpenMcasp, &mcaspCfgData);
 MCASP_getConfig(OpenMcasp,&mcaspCfgData1);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