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程序块的注释不能显示汉字

楼主(2008-08-18):
选项---字体已设置为汉字GB2312.             怎么回事?

楼主:
显示的是日文。

网友A:
呵呵;你换到WIN98下就100%变成中文了;

网友B:
把日文删除...........就可以.

网友A:
有的字体需要用DOS启动盘进入到DOS下才能删除;

网友C(2009-02-28):
XP 系统下能显示汉字吗?

楼主(2009-08-23):
建议各位新近接触三菱PLC编程的同行,直接使用GX变程软件。我已经改变了用SWOPC的习惯,GX功能强大多了。大家要注意知识的更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