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可以进行新旧程序的比较吗?

楼主(2008-08-18):
大家好,我想问的是rslogix5000里有没有类似西门子compare block的功能,可以进行新旧程序的比较,因为程序修改次数多了有时会忘记哪里改动了,如果有程序比较功能的话就可以比较出哪里不同这样容易查出新程序和旧程序 哪里不一样了。所以我想知道rslogix5000有没有程序比较功能???

网友A:
在rslogix5000\ENU\Tools   下,安装即可。

楼主:
啊,谢谢siren你的回复。

网友B:
不能比较新旧程序。

楼主:
  那我想再问一下,AB的rslogix5000里有没有类似西门子可以选则调用环境进行监控在线程序啊?就是因为有的块被多个块调用,但我只想在线监控其中一个块条用这个块时信号状态,西门子里有这个功能可以选则调用环境进而观察特定块的信号,那AB的rslogix5000有没有这个功能,怎么使用呢?谢谢,麻烦大家告知。

网友C:
在rsl5k软件包中有一个rslogix5000 compare tool 可以比较两个程序的差异

楼主:
谢谢,我找找看,不会的在上来请教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有没有类似环境调用的功能,就是和西门子Debug-call Environment一样的功能,可以选择路径的,因为有的块被多次调用,在线监控这类工共块时,里面的信号是多个块条用时的状态来回闪无法判断某一个块调用这个共用块时正确的状态,而有了call Environment就可以选择对某一个块条用共用块时的正确状态了,那在ABrslogix5000里有没有类似西门子可以选则调用环境进行监控在线程序的功能呢?如果有在哪里可以找到?先谢谢大家回复了。

网友D(2009-11-27):
可以比较,不过你的软件要版本高点的。低版本的好像没有!

网友E(2010-01-04):
我们这边用的是logix5000,它可以直接在线修改程序,如果你PC上的程序和PLC上的程序不同的话,它就会提示你是download还是upload,这算是一种比较吧!

网友F(2011-03-25):
logix5000一种保密方法,利用源程序保密。是不是没有源程序,读PLC程序就读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