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致伸缩液位仪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磁致伸缩液位仪能同时测几个液面?够同时测油水界面和气液界面吗?

它有什么优缺点?跟射频导纳物位变送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起学习,一起提高!!

网友B:
磁致伸缩液位计可以同时测油水界面和气液界面,这需要设置两个不同密度的浮球,一个气液界面中液相密度,一个密度介于油密度和水密度之间,同时变送器要选择两路输出的型号。我见过的K-TEK磁致伸缩液位计的说明书有类似的产品,从网上查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C(2009-03-17):
选择2个不同密度的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实际上连杆的也可以做成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