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18):
我想在触摸屏上设定变频器频率,请问程序应该怎么写?PLC用西门子S7-200,变频器用西门子420系列!请高手写个程序,转化为语句表,我COPY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A:
转速可以用三种方式来控制:

1、多段速,用PLC几个输出点组合起来;

2、S7-200加上EM232模块;这个编程比较简单;

3、用RS485通讯方式;

网友B:
請您去參考您S7-200系統手冊第345頁,使用USS協議,附上了完整實例以及設定方式。

以上~~~

网友C:
用uss通讯最经济了,变成也不算复杂。

网友D(2008-09-29):
用uss协议当然可以,但是该协议占用的plc存储量不少,如果追求程序执行速度的话,就要考虑一下程序的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