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与485接口特性的区别

楼主(2008-08-18):
一、什么是RS-232 接口?
(1) RS-232 的历史和作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
通讯。RS-232-C接口(又称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RS-232-C”中的“-C”只不过表示RS-232的版本,所以与“RS-232”简称是一样的)它
是在1970 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 个脚的DB-25 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号的电平加以规定。后来IBM
的PC 机将RS-232 简化成了DB-9 连接器,从而成为事实标准。而工业控制的RS-232 口一般只使用RXD、TXD、GND 三条线。
(2)RS-232 接口的电气特性
在RS-232-C 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辑"1"为-3 到-15V;逻辑"0"
为+3 到+15V 。RS-232-C 最常用的9 条引线的信号内容如下所示
DB-9  1  2  3  4  5  6  7  8  9
DB-25 8  3  2 20  7  6  4  5  22
定义DCD RXD TXD DTR GND DSR RTS CTS RI
(3) RS-232 接口的物理结构
RS-232-C 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DB-9 插头座,通常插头在DCE端,插座在DTE端.
PC 机的RS-232 口为9 芯针插座。而波士RS-232/RS-485转换器的RS-232 为DB-9 孔插头。一些设备与PC 机连接的RS-232 接口,因为不使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只需三条接口线,即"发送数据TXD"、"接收数据RXD"和"信号地GND"。RS-232 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
(4)RS-232 传输电缆长度
由RS-232C 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50 英尺,其实这个4%的码元畸变是很保守的,在实际应用中,约有99%的用户是按码元畸变10-20%的范围工作的,所以实际使用中最大距离会远超过50英尺,美国DEC公司曾规定允许码元畸变为10%而得出
下面实验结果。其中1 号电缆为屏蔽电缆,型号为DECP.NO.9107723 内有三对双绞线,每对由22# AWG 组成,其外覆以屏蔽网。2 号电缆为不带屏蔽的电缆。型号为DECP.NO.9105856-04是22#AWG 的四芯电缆。
DEC 公司的实验结果
波特率bps  1号电缆传输距离(米) 2号电缆传输距离(米)
 110         1500                     900
 300         1500                     900
 1200        900                      900
 2400        300                      150
 4800        300                      75
 9600        75                       75
经过许多年来RS-232 器件以及通信技术的改进,RS-232 的通信距离已经大大增加。波士
电子的RS-232 增强器可以将普通的RS-232 口的通信距离直接延长到1000米。
二、什么是RS-485 接口?

1. RS-485 的电气特性: 发送端: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 至6) V 表示;
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 至6)V 表示。接收端:A比B高200mV以上即认为是逻辑
"1",A 比B 低200mV 以上即认为是逻辑"0"。

2. RS-485(或 RS-422)的接线:

3. RS-485 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但是由于RS-485 常常要与PC 机的RS-232
口通信,所以实际上一般最高115.2Kbps。又由于太高的速率会使RS-485 传输距离减小,所以往往为9600bps 左右或以下。

4. RS-485 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噪声干扰性好。

5.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200米(9600bps时),实际上可达3000米,
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RS-485 具有多机通信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 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因RS-485 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 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信号线,所以RS485 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RS-485 的国际标准并没有规定RS485 的接口连接器标准、所以采用接线端子或者DB-9、DB-25 等连接器都可以。RS-485 接口是事实工业标准。

6. 采用RS485 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答: 在使用RS485 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
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
限制。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速率的关系曲线是使用24AWG 铜芯双绞电话电缆(线径为0。
51mm),线间旁路

网友A:
好,说的太详细了!

这样的文章多发些

网友B:
温故而知新,thanks 。

网友C:
介绍的相当不错,重新认识了三种接口。

网友D:
详细详细!

网友E:
温故而知新

网友F(2008-09-18):
生产厂家专业提供RS232/RS485/RS422转TCPIP(网络),品质过硬,价格合理,欢迎来电咨询
电话:0755-88865168-818    手机:15986604553   QQ:191724929

联系人:徐先生

网友G:
做工控的,是必须了解接口技术的.

网友H:
这样的文章多发些。

网友I:
说的很好,太感谢

网友J:
详细,很好

网友K:
方便时,给出几种标准接口的电路图,大家就更举双手喊您万岁了!

不吝惜的话,就在来一把如何?

网友L(2009-04-02):
那照这样说422应该是4线制的,485应该是2线制的.可为什么有的485是4线制的呢?

网友M:
上海南奚电子有限公司主营产品: www.nasea.com.cn     qq:254918507
一、 工业以太网类
光纤收发器、光纤交换机、光纤网卡、光纤中继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GBIC/SFP光模块
二、 串口通信类
光纤调制解调器、光纤HUB、多路光纤MODEM、串口联网服务器
三、光缆、配件、尾纤类
光纤跳线、光纤尾纤、光纤适配器、光缆
四、 接口转换类
接口转换器、光电隔离器、中继器、星形集中器
五、 协议转换类
协议转换器、网桥、光猫、PCM光端机缆、光缆终端盒、光纤熔接

楼主:
http://www.tdhj.com.cn          串口通讯产品专业制造商

网友N:
介绍的很专业,细致,透彻。也很通俗易懂,让很多外行的人也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N:
http://www.norco.com.cn

一、 工业以太网类
光纤收发器、光纤交换机、光纤网卡、光纤中继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GBIC/SFP光模块
二、 串口通信类
光纤调制解调器、光纤HUB、多路光纤MODEM、串口联网服务器
三、光缆、配件、尾纤类
光纤跳线、光纤尾纤、光纤适配器、光缆
四、 接口转换类
接口转换器、光电隔离器、中继器、星形集中器

网友O:
学习了 好东西 多发些

网友P(2013-04-08):
www.coindt.com

自主研发各种无线电台。

网友Q:
浪拓电子(LangTuoLF系列快速响应气体放电管 (GDT) 旨在与可恢复保险丝(PPTC) 过流保护元件配合使用。这些器件可以为特定的通讯电路提供协同过压保护。同时,这些 GDTPTC保护器件可在电气瞬态时提供极快的过流和过压保护。

网友R:
上位机软件开发 物联网软件开发 工控软件开发

IT软件开发精英承接上位机软件开发,承接物联网软件开发,承接嵌入式软件开发,承接工控软件开发,承接网站开发,承接办公软件开发。

承接软件开发项目,IT精英承接上位机软件开发,承接物联网软件开发,承接嵌入式软件开发,承接网站开发,承接办公软件开发,承接zigbee软件开发,承接工控软件开发。

联系电话: 15652887489  QQ:2303614459  Email:vip8089@qq.com

承接VB,C++,C#,Java,android,ios等各种BSCS软件开发服务,拥有众多的成功案例。对老客户的小项目可以免费或适当收取部分费用进行开发。

精英团队价格合理品质保证

网友S: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

网友T(2013-11-13):
深圳易控达科技RS485/MODBUS/PROFIBUS/CAN/CANOPEN/电流量/开关量等光电转换器完全取代西门子/三菱/AB等同类产品

www.yikongda.com

QQ:2041598879

电话:0755—82842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