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变量滞后功能?

楼主(2008-08-18):
两个变量A和B,A的值每个周期都在变化,如何使得B的值是100ms前A的值,即将A的值延时100ms后传给B,但在这100ms期间A的值一直在变化?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要求很精确啊!

网友B:
假设变量是开关量的话,那么我试过。有两种思路。我给他安个名字。

点阵法:按照时间精度建立一个脉冲串。每一个脉冲把当前值用填表记录下来。在100ms(n个脉冲)后用FIFO读出。

矢量法:把开关量的边缘作为信号,记录两个边缘之间的时间间隔,填表。然后经过多少时间后,再用计时器复现,每当计时到把开关量取反,出表。

你这个吗?你没有说是不是数字量。自己想吧。

网友C:
你可以做一个延时100ms的脉冲?

网友B:
哈哈!如果在延时中来了两个脉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