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恒压供水的应用的作用?

楼主(2008-08-18):
      变频器在水厂的真正的效果是什么啊?

楼主:
      水厂里恒压供水的效果是什么啊?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咔咔咔咔咔咔卡

网友A:
在用水需求小时,小泵或低频运行,以节约电力

楼主:
就是说水泵的压力变化了才能用上变频设备咯

网友B:
水泵的压力变化了才能用上变频设备咯

网友C:
楼上的,变频器在水泵上只是起恒压供水的.

网友D:
在用水量小的时候,起到恒压供水与节能的目的,

网友E:
ABB变频器在供水一拖三(包括一拖三)以下都无需另外加PLC!这是和其他牌子相比的一个优势。

网友F:
主要起恒压作用,节约是在恒压的过程中出现的

楼主:
水压变化不大是不是就不需要变频器

网友G:
供水恒压( 水压稳定),节约电能

网友H:
请问各位大虾,恒压供水,他的反馈源是来自于水泵的压力吗?

是不是要加一个压力传感器?把压力信号变成一个电流信号?

网友H:
请问各位大虾,恒压供水,他的反馈源是来自于水泵的压力吗?

是不是要加一个压力传感器?把压力信号变成一个电流信号?

然后以这个电流信号跟给定的信号进行对比

网友I:
用DB2100恒压供水控制器,我在北京,很好用的!!

手机:13911093205,,,,EMAIL:fudarl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