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系统中的DeviceNet问题

楼主(2008-08-18):
请问谁使用过GE的plc连接DeviceNet协议的现场总线模块啊?和profibus dp 的不一样啊,怎麽通讯不正常,IC693DNM200模块NET STATUS 指示灯快闪!~

我的邮箱是: liuyx.work@163.com

网友A:
Network Status LED
LED Indicates
Off  The module is not online, or
 The module has not completed the Duplicate MACID test, or
 The module may not be powered. See Module Status LED.
Flashing
Green
 The module is online but has no connections in the established
state, or
 The module has passed the Duplicate MACID check, is online, but
has no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nodes.
Green The module is online and has one or more connections in the
established state.
Flashing Red One or more I/O Connections are in the Timed Out state.
Red The module is not capable of communicating on the network.
Flashing Red
/ Green
The module has detected a Network Access error and is in theCommunication Faulted State

网友B(2008-09-17):
这个你应该通过好好的看资料,多问问专家啦.!

网友C(2018-01-03):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应该通过好好的看资料,多问问专家啦.!

S2K地址是否设对?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因为S2K地址未设对,同时可以测量一下Devicenet的数据芯线间电阻,是否是12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