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富士触摸屏教学有图片-求助

楼主(2008-08-18):
请问一下,如何打开。

试了很多方法。安装FLASH插件及播放器。都不行。

网友A:
因為這些教程是使用早先的截屏軟體制作的,這個截屏軟體只能在Win98下正常工作,因此您現在會打不開。

再說這些教程是基于富士POD編輯軟體UG00S-V3版本制作的,如果您有這方面的需求,可以聯絡慶同貿易(上海)有限公司,或許可以得到V4版本的視頻教程。

也可以直接與我做富士POD方面的使用交流。

以上~~~

楼主:
谢谢!

富士功能还是比较强的.

学起来也比其它的要难点.看手册要好几天也不一定可经做项目.

教学看起来来事半功倍.多谢您的指教.

如果可以请给个联系方式:jiangbiao2006@126.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富士功能还是比较强的.

学起来也比其它的要难点.看手册要好几天也不一定可经做项目.

教学看起来来事半功倍.多谢您的指教.

如果可以请给个联系方式:jiangbiao2006@126.com

您可以給我發Email聯系:  shcima@126.com

以上~~~

网友B(2010-04-22):
yuanle 你好       你说的好像不对      我的XP版的安装了FLASH插件就可以播放了

网友C:
初学者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