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不时跳错误,怎么处理?错误如下图。

楼主(2008-08-18):
工作时不停的跳出这个错误,很麻烦,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找不到aa6dc.dll这个模块, 那就不要启动他,或者删除这个东西

1: 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找到aa6dc.dll这个文件,  能找到就把他前面的勾取消掉, 找不到就算了 (不启动此文件)

2: 开始--运行--regedit---搜索aa6dc这个文件,搜索到就将他删除(为了以防万一, 可以先将注册表备份下)

3: 系统工具, 碎片整理,  或者第三方软件,比如超级免子, 对系统进行垃圾清理下

4: 开始--运行---cmd--chkdsk这个指令不知道是否有用,但我自己习惯性的,提示什么错误就运行下这个命令

网友B:
呵呵,我的电脑有时也出现这个问题,不过不影响系统运行啊。

网友C:
找个相同的操作系统,拷贝相同的文件过来看看哈,不一定管用,这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呵呵,

这里有没有华北附近使用HMI,PLC,变频器,组态软件的.报个到啊

网友D:
不懂,等在边上看高手,顺便学习下

网友E:
是什么东西哦!!!!!!!

楼主:
出现这个问题好象是因为杀毒软件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aa6dc.dll这个模块, 那就不要启动他,或者删除这个东西

1: 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找到aa6dc.dll这个文件,  能找到就把他前面的勾取消掉, 找不到就算了 (不启动此文件)

2: 开始--运行--regedit---搜索aa6dc这个文件,搜索到就将他删除(为了以防万一, 可以先将注册表备份下)

3: 系统工具, 碎片整理,  或者第三方软件,比如超级免子, 对系统进行垃圾清理下

4: 开始--运行---cmd--chkdsk这个指令不知道是否有用,但我自己习惯性的,提示什么错误就运行下这个命令

看来是电脑水平比较高的工控人。第1.3.4项都进行过。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用的是金山清理工具。

楼主:
2: 开始--运行--regedit---搜索aa6dc这个文件,搜索到就将他删除(为了以防万一, 可以先将注册表备份下)

这个方法还没试,因为过去从没有动过注册表!

网友F: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此问题,就是将他删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此问题,就是将他删除就行

怎么删除呢,在注册表里删的吗?注册表里内容太多,不知到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sfc / scannow

这个是干吗用的?

网友H:
我的电脑有时也出现这个问题,不过不影响系统运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aa6dc.dll这个模块, 那就不要启动他,或者删除这个东西

1: 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找到aa6dc.dll这个文件,  能找到就把他前面的勾取消掉, 找不到就算了 (不启动此文件)

2: 开始--运行--regedit---搜索aa6dc这个文件,搜索到就将他删除(为了以防万一, 可以先将注册表备份下)

3: 系统工具, 碎片整理,  或者第三方软件,比如超级免子, 对系统进行垃圾清理下

4: 开始--运行---cmd--chkdsk这个指令不知道是否有用,但我自己习惯性的,提示什么错误就运行下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电脑有时也出现这个问题,不过不影响系统运行

时不时地跳出来,影响工作!

网友J:
我出现过,删除注册表应该可以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在注册表中怎么找到这个东西。

网友K:
1、不用电脑了---------最快的解决办法

2、换电脑---------速度一般

3、重装系统-------速度尚可

4、自动╰☆化兄的办法--------速度最慢

网友L:
什么软件会用到这样名字的模块。肯定不是系统模块,一般软件模块的名字也不会主样怪,那只有一个了,楼主电脑中招了,但有可能是杀软又没杀干净。造成还调用这个模块。呵呵

网友L:
看楼主好像地址还是一个叫DOWNLOAD的文件夹内。

干脆重做系统吧,如果怕麻烦,用个GHOST版的系统, 花不了你几分钟的,呵呵

网友A:
注册表里查找文件:

开始--运行--regedit--编辑--查找--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的电脑有时也出现这个问题,不过不影响系统运行

楼主:
最后只有重装系统了事!

网友N:
是恶意软件捣蛋,删除恶意软件就行了。我是做智能变送器开发的,有空进入变送器QQ群68700658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