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概念性“问题

楼主(2008-08-18):
各位大吓:

    经常伺服选型时会碰到"大惯量","中惯量"、"小惯量",有些品牌又不要这些参数,请问这与伺服功率有关么?

在什么时候选大量,什么时候选中量,什么时候选小量呢?

网友A(2008-10-05):
用于惯量匹配。要看动态性能的要求

网友B:
日系泛用伺服喜欢按惯量分类,欧美伺服一般不会这样分。不过就同等力矩能力而言,伺服电机的惯量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别。选择惯量的目的,如楼上所言,在于和被驱动负载的惯量匹配,一方面为保证系统的动态需求,另一方面为保证系统的闭环稳定性。对于高快速性的系统而言,需选择低惯量和低惯量比的方案;对于追求运行平稳性的系统而言,需选择适中的惯量和较低的惯量比;对快速性和平稳性都没有太高要求的系统而言,闭环稳定性是首要保证目标,此时惯量比不可过大,而且一般的伺服系统也都会给出相应的惯量比上限。

再说说伺服电机的功率,这也是老生常谈了,不过个人以为有必要继续谈。其实惯量也好,力矩也好,都与电机的功率没有直接联系,日系伺服惯用功率标称伺服,对国内用户,尤其是入门级用户存在极大的误导作用。其实伺服电机的功率只是力矩和速度的结果,同样力矩能力的电机,额定转速不同,功率就不同。80机座2.4Nm的电机,转速3000rpm,可以达到750W左右;110机座6Nm的电机,转速1200rpm,几乎同样只能达到750W。同是750W,但电机的个头相差却很大,叫用户如何按功率选择?于是日系伺服就冒出个惯量概念,把小机座的高速电机归入低惯量系列,大机座的低速电机归入中惯量或大惯量系列。其实,都是废话一堆,小机座,细长型电机的惯量自然会小;大机座,短粗型电机的惯量自然会大。也许这一现象也反映了日本人的傻瓜式选型的思路,只是这样一来,就把国内用户几乎彻底带进沟里了。

最后说说的伺服选型看什么?个人以为第一是额定力矩,第二是额定速度,力矩和速度的乘积就是功率,毕竟伺服电机不是用于拖动目的,因此功率不必细究,然后才是反馈分辨率了,惯量了等等。

网友C:
這個基本“概念性”的問題,波恩老兄在不同的帖子裏解説了好多遍了。

建議斑竹搞一個永遠置頂的帖子,裏面列出所有精華帖,和常見問題解答貼的鏈接。如何?

网友D:
"建議斑竹搞一個永遠置頂的帖子,裏面列出所有精華帖,和常見問題解答貼的鏈接。如何?"

永远置顶,在技术上不可行.而且,我有把握新来人一样有相当的比例不看,直接问的.

网友B:
“我有把握新来人一样有相当的比例不看,直接问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