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70

楼主(2008-08-18):
我们用得是书本型6SE70变频装置。我们在对其进行调试的时候想只用PMU进行,可是不管怎么弄送电后它都停留在008状态无法进入合闸准备PMU无法控制其启停和调速。请问通过PMU怎么进行参数设置才能实现只通过PMU就可以控制启停及调速呢?

网友A:
先看看矢量控制大全吧,那上面有

网友B(2009-04-26):
参数设置与端子不匹配,例如P590设置外控,而端子是内控。

网友C:
如果你PMU不会用 那就用OP1S高级面板试试看

网友D:
o008状态的话,看看X9端子的5.6脚是否短接了,

网友E:
r008是不启动不了的,你可以看参数P561和P550,把他们都设置为1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