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CI830故障求助

楼主(2008-08-18):
今天检修,由于有一个PA信号真空变送器一直不能正常通信,所以更换了一个新的。但仍然不能正常通信,就把整个BUS在OLB上做了一个软件复位。复位后仍是不能工作。估计是地址的问题,重新更改了地址后正常通信了。但在开机时发现这条BUS上所带的一个CI830下面的所有IO卡的信号均不正常。现场检查CI830和IO卡指示灯均正常,在OS上查看BUS和CI830的状态也是正常。现场断电复位和OLB软件复位均不能正常工作。并且现场的CI830的运行灯不亮了,下面的IO卡均显示故障。更换一个新的CI830故障现场仍然象上面的一样。请问那位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处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把配置讲一下,应该有人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B:
1楼 回复时间:2008-8-19 9:16:34
你把配置讲一下,应该有人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C(2011-08-31):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故障,CI830下的I/O模块有一部分不能用,但奇怪的是还有一部分能用,更换模块后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将更换下来的CI830模块更换到不重要的位置装上,后了不到十天又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D(2012-05-23):
有几块CI830  EI803F  SA801F 有要的Q 623719365

网友E(2018-11-27):
这个CI830的地址变了,所以显示故障,检查一下这个站所有的ci830的硬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