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的知识

楼主(2008-08-18):
有一台电机,由于公司人员的疏忽把电机铭牌丢失了,那是一台新式电机,现在想知道它的转速,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好办,转速表测。

网友A:
也有其他方法

网友B:
有转速表最好,没有的话只好拆开电机查看线圈极数。

网友C:
开起来,看看,有转速表最好,没有的话,和其它电机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D:
用转速表,最好

网友E:
1,拆开电机的6个接线端子2,用万用表找出其中一个线组3,万用表置于毫安档,面对电机风叶顺时针转动一周,观察万用表指针摆动几次,摆动次数就是电机磁极对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拆开电机的6个接线端子2,用万用表找出其中一个线组3,万用表置于毫安档,面对电机风叶顺时针转动一周,观察万用表指针摆动几次,摆动次数就是电机磁极对数。
顶

网友A(2008-10-16):
引用 网友G:
hao?
?
?
?
?

网友H:
领教领教!呵呵,工控网真是个好东东啊,学了不少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