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电视机被雷击了如何修理

楼主(2008-08-18):
家里三洋电视机被雷击了电源提示灯不亮,保险没坏,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是电视电源部分坏掉了,查一下电源部分吧。

网友B:
检查电源块的光偶和整流块..

网友C:
找会修电视机的修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源块的光偶和整流块..

网友E:
开关电源或行管、高压包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F:
           你修过电视吗,没修过最好找专业人员。假如修过,把后面的电路断开,带上假负载,先把电源修好再说。差cpu控制电路。

网友G:
估计是电视电源部分坏掉了,查一下电源部分吧.

可能电源管子击穿.

网友H:
        顶哈,我的电视也有点问题,在播放过程 中声音会变小,当你把声音开大,然后在回到原来的位置,就正常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I:
   你看看高压包放电吗

网友J:
        先查电源,整流,电源模块,光藕,稳压管,修好电源后在查控制,5V电源,数字板的要复杂些,坏了要换板了

网友K:
你拆开盖子,检查里面在接近电源部分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电阻应该已经烧毁了,旁边有个电容要一起更换,我的电视是这样子的。

网友L:
找到+110V(+B)端,将铜箔割断,然后买块万能电源板,将万能板上的+B接到刚才割断的右边

查伴音、场功放、CPU的电源是不是来自损坏的电源部分,如果是同样将电源引脚切断,从万能板取电源

雷击的一般CPU会损坏,如果CPU是好的话,且5V具备、复位电路OK、晶震代换OK、面板按钮无漏电现象,则更换CPU,不知道是不是带外部存储器的CPU,如果是的话先代换外部存储器,8个脚的那个,CPU边上

小信号处理的IC就求神保佑没坏了(行、场、中放和半音信号处理都在里面)

看行管穿了没,行激励穿了没

上面这些OK了以后,通电(可能要遥控开机,确保行起震),串电流表在刚才切断的+B处,21寸的应该300MA左右,25寸的约380MA左右(仅供参考),上面有朋友说高压包会被雷击坏,我认为好象不会哟

上述仅供参考,小心哦!

网友M:
电视机具体型号。。。。。。

网友N:
找三洋客服看看吧

尽量别私自拆开电视,

网友O:
10、12楼的修过电视机的,其他的多。。。

网友L:
三洋的老电视可以参考国产孔雀的图纸

网友P:
找三洋的服务人员看看,如果是开关电源坏了,完全可以自己来做,不好弄的话,买一个万能模块就可以了,但是CPU,存储器等元件坏了的话,就不好办了,配件不大好弄,尤其是总线控制的,就只好找厂家了,但是花费超过150多元的话,就不如买一个整机板换上,还赚一个旧板子,你检查一下,有问题我们可以再交流。

网友Q:
huange 新的好了,便宜啊

网友R:
如此不走运,换新电视机,没多少钱.

网友S:
一般这种情况损坏的范围比较大,不太好修

网友T:
还是找专业人员看看吧,应该是电源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