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plc的LED显示出008A,如何处理?

楼主(2008-08-18):
据查得知是内部模拟发生异常!A315.14为ON!
这要如何去修复?
敬请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你的内部模拟量是不是相互冲突了,查一查程序的模拟量输入与输出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将PLC程序初始化,再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