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PCI I/O卡

楼主(2008-08-18):
请问, 有国产的PCI I/O卡吗? 点数要求不多, 只用到一个输入点,一个输出点,如不用I/O卡,是否有其它办法?

网友A(2008-09-20):
这样的卡很多,不过一般都是多路的.
如果你对电路熟悉的话,可以考虑自己搭电路,用并口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