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U,V,W接错后上电就高速旋转

楼主(2008-08-19):
富士FALDIC伺服(配17位绝对值编码器)U,V,W接错,上电后(上位机没发指令脉冲)就高速旋转,大约2秒钟后过载报警,奇怪的是,改变04号参数"转动方向切换/输出脉冲相位切换"后再上电其旋转方向却改变了,为什么?个人认为上电后(上位机没发指令脉冲)就高速旋转是因为驱动器找寻伺服电机转子位置,U,V,W接错导致其无法通过U,V,W电流相位与编码器比较找到转子位置所致,但伺服电机配的是绝对值编码器,出厂时就已将伺服电机转子位置与编码器对应好,无需像增量值编码器通过U,V,W电流相位与编码器比较找到转子位置,为什么?

以上几个问题与实际应用无太大关系,纯属个人猜测,但本人感兴趣,望高人指点

楼主:
富士FALDIC伺服(17位绝对值编码器)U,V,W接错,上电后(上位机没发指令脉冲)就高速旋转,大约2秒钟后过载报警,奇怪的是,改变04号参数"转动方向切换/输出脉冲相位切换"后再上电其旋转方向却改变了,为什么?个人认为上电后(上位机没发指令脉冲)就高速旋转是因为驱动器找寻伺服电机转子位置,U,V,W接错导致其无法通过U,V,W电流相位与编码器比较找到转子位置所致,但伺服电机配的是绝对值编码器,出厂时就已将伺服电机转子位置与编码器对应好,无需像增量值编码器通过U,V,W电流相位与编码器比较找到转子位置,为什么?

楼主:
以上几个问题与实际应用无太大关系,纯属个人猜测,但本人感兴趣,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原因是UVW动力线接错后,有可能形成电角度相位的反向或超越90(出现反向分量),因而造成电流闭环环节的正反馈,出现非受控的高速连续运行,改变参数方向,无法改变正反馈条件,正反馈一样还会出现,只是方向随参数改变罢了!

富士电机出现这样的问题,至少说明其保护机制考虑不够周全,虽然后期有过载保护,但是前期未能侦测和避免正反馈的扩大,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引发严重的机械事故,甚至人员伤害!所以不必迷信外国人的设计,尤其是日系低端伺服!

网友B:
不必迷信外国人的设计,尤其是日系低端伺服

楼主:
先谢波恩

但还没听懂,烦请再详细解释下

网友C:
接错了,就高速动一下然后报警停止,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A:
“接错了,就高速动一下然后报警停止,一般是这样的”———没错!所以说富士的这款伺服存在安全性方面的设计缺陷!

“但还没听懂,烦请再详细解释下”———简单地讲,就是由于UVW接错,以至于产生了正反馈,伺服系统失控。

网友D(2012-02-06):
5年了才体会一样啊,可见自己进步太慢

网友E:
我不敢接错线,上次一个人用安川私服因为线路接错结果导致电机异常跳动!但是没有驱动的时候是不会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