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故障求助

楼主(2008-08-19):
第一台触摸屏无法进入系统界面,但是下载程序没有问题。可是触摸屏的亮度却无法调整。按住sys键输入正确密码却自动退出。

第二台触摸屏开机喇叭叫个不停,但是屏幕一片漆黑,无任何反应。

网友A:
第一台程序里是否设置系统按键无效?亮度要看机型的,有的机型是无法亮度调节的,stn的都不可以亮度调节的,

第二台应该是控制区误用引起的

网友B(2009-03-26):
你好:第二台的故障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新建一个程序在下进去就好了!

网友D:
触摸屏暗的话 一般都是后边高压板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 没接触过 不太清楚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E:
对: dianqizidonghua 关于

你好:第二台的故障怎么解决呢?

内容的回复:

喇叭叫个不停,是系统控制区第2个字BIT2(蜂鸣器开关)被置ON;屏幕漆黑是系统控制区第2个字BIT1(背光灯开关)被置ON。可以肯定是系统控制区意外被占用造成的。例如,如果你人机的系统控制区起始地址是D0,那么一定是你PLC程序里给D1赋了值。
解决的话要看情况,如果你PLC程序当中没有要对人机系统控制区的操作要求(好像可能性比较小,呵呵),那么直接在软件的选项菜单里把人机系统控制区的长度改为0即可;否则必须去检查你的PLC程序,把用到D1的地方改用其他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F:
我司的台达PLC及编程电缆优惠出售,质优价平,免费技术支持,友诚明雅------QQ:1048811647,欢迎大家来踩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