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利30HXC螺杆冷水机组操作规程

楼主(2008-08-19):
警告一:

                      30HXC机组只能使用HFC-134a工质,请不要在本机组中使用任何其它类型的工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警告二:

                      30HXC机组只能使用本公司特定的润滑油,千万不要在本机组中使用任何其它类型的润滑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警告三:

                  电源不正常或不平衡电压会导致机组报警。如果机组电压的3相不平衡超过2%,或电流的不平衡超过10%,请立即和你当地的电力部门联系,并且保证机组处于停机状态,直到这种情况得到改善。(电源必须符合机组的铭牌上的标定值。电压必须在给定的电气数据范围内。具体的接线见图示)

                      1.启/停控制

                      1-1 冷水机组的启动/停止按钮可通过下列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控制(控制状态)

                      ·当前机组(本地控制模式)

                      ·通过用户提供的触点信号进行远程遥控(遥控模式)

                      ·通过CCN进行远程遥控(CCN模式)

                      1-2 主面板有一个启动/停止按钮,它可以用来在本地运行方式时停止或启动机组或者用来选择遥控或CCN的运行方式。

                      这些运行方式如下表所描述。

                      此启动/停止按钮可用来选择以下运行方式:

                      1-3 在本地模式下启动机组

                      启动机组前必须先启动冷水泵、冷却水泵和冷却水塔。

                      在适当的情况下,机组控制系统可对冷水泵、冷却水泵实现自动启/停,而无须再添加任何副电路板。

                      下列例子中,机组处于停止状态,用户将以本地模式启动机组。

                  当机组启动时,控制系统首先激活油泵,以便压缩机启动时能有足够的润滑。如果油泵能建立起足够的油压,压缩机就能顺利启动。一旦压缩机开始运行,油泵将停止运行。如果油泵始终不能建立起足够的油压,控制系统将产生一个报警信息。

                  &nbs

网友A(2010-05-07):
指示灯亮红灯怎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