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印刷中的理想压力

楼主(2008-08-19):
首先让我们知道印刷压力在印刷中的作用。印刷压力就是指印刷机将印版上的油墨转移到承印物上所需的压力。如果压力不合适,会导致印刷品图文网点不饱满、不清晰、墨色淡、图文失真、层次不清;同时还会产生纸张拉毛、图文变大或变小,造成套印不准;也会使印版耐印率低,缩短橡皮布及机器的寿命。理想的印刷压力就是采用最小的、均匀的印刷压力,使产品的网点不扩大,印品清晰、饱满,图文色彩鲜艳,层次阶调清楚。印刷压力是两滚筒之间在合压后的压缩变型量,也就是纸张受压后的变形程度。胶印中我们通常把橡皮滚筒上包衬的橡皮布受压的最大变形量称为印刷压力(压缩量)。

    当中心距确定以后,印刷压力的大小是靠橡皮滚筒及印版滚筒的衬垫的性质和厚度来决定的。由于橡皮布及其衬垫是弹性体,所以胶印机不能实现两滚筒无相对摩擦的转动。这正是胶印中的理想压力难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图1可见,橡皮滚筒与压印滚筒在合压状态下,橡皮滚筒的半径与未合压前的半径是不相等的,其值是在大于和小于未合压橡皮滚筒的半径范围内?橡皮滚筒在最大受力处A点的半径R1和最小受力处B点的半径R2是不同的,橡皮滚筒受压后滚动在C处形成凸包,凸包最高点C的半径是R3?B点的半径是包衬后的橡皮滚筒半径?三个半径的大小的R1

  用改变滚筒中心距来确定理想压力:用塞尺或0.5mm的铅丝压扁来精确地调整二滚筒的滚枕间隙,使之符合规定的数据。调节滚筒中心距是获得理想压力的一种方法。

  调节压力的另一种方法是改变滚筒的包衬厚度。由于橡皮滚筒的衬垫是弹性体,且厚度较大,所以一般在橡皮滚筒上对衬垫的厚度进行改变以获得印刷的理想压力。但这种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因为橡皮滚筒的衬垫增减,引起滚筒直径的增减,使三个滚筒的直径不等,从而使圆周速度不等,使接触区域内的摩擦和滑动加大,从而致使图文、网点变形,印刷品产生“杠子”。从图1可知,在合压状态下,橡皮滚筒上的橡皮布被挤压下去一定深度,在滚压后方处形成一个凸包,这说明橡皮滚筒在合压状态下,其直径不是减小而是增大?这个增大的部分在滚筒的合压滚动中产生蠕动,蠕动结果使橡皮布伸长?为了保持三滚筒直径相等,无摩擦和滑动,橡皮滚筒应按机器说明书规定包衬垫来垫,不能盲目加大?一般少衬垫的厚度为0.5~0.7mm。

  从图2(a)可知,该图印版的衬垫高于滚枕0.1mm,橡皮布高于滚枕0.3mm,在合压时,Al?B1两处产生较大的凸包?图2b 印版的衬垫高于滚枕0.2~0.3mm,橡皮布低于滚枕0.05mm?在A2、B2处产生的凸包较小,当然摩擦和滑动也少,印版磨损较少,无拉毛和“杠子”故障产生,印版的耐印率高、网点扩大少,层次清楚,机器的寿命延长,电机耗电也少。

  从以上的阐述可知,在理想压力范围内进行印刷,这是保证印刷工艺正确实施、印刷机正常运转、得到高

网友A:
兄台:你在那里高就呀?我也是做印刷的!有时间可以交流交流。QQ596363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