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房要使用防静电活动地板

楼主(2008-08-19):
为什么机房要使用防静电活动地板

 对于大中小型计算机机房,为了防止静电对机房设备的不良影响,必须考虑安装使用防静电活动地板。因为它提供了以下优点:

    1、 使安装简单化,并为以后设备配置的改变和扩充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
    2、 机房内设备可通过防静电地板下进行自由的电气连接,便于敷设和维护,使机房整洁美观。
    3、 它可以保护各种电缆、电线、数据线及插座,使其不受损坏。
    4、 机房可以利用地板下空间作为空调的静压风库,获得满意的气流组织。无论计算机设备安装在什么位置,都可以通过防静电活动地板的风口得到空调后的空气。
    5、 有利于设备底部的维修、维护。
    6、 消除了电缆外露对人体的危害。
    7、 可以利用防静电活动地板的可调性,消除真地面的不平度,保证机房地面的整体水平度。
    8、 能使静电荷漏泄至地,并反射电磁辐射。

如何选择防静电地板?

在机房建设中选择防静电活动地板应注意以下几点:
1、首先需准确地计算机房建设所需防静电地板的总面积(或块数)及各种配件(标准配比1:3.5、1:5.5)的 数量,并留有余量,以免造成浪费或短缺。
2、充分了解生产厂商所生产防静电地板的品种和质量,以及各种技术性能指标。防静电地板的技术性能主要指其机械性能和电性能.机械性能主要考虑其承载能力、耐磨性。把整块防静电地板安装在搭接起来的桁梁上,调平防静电地板后,其承载能力应达到均匀载荷大于1000kg/m2,防静电地板上任何部位的集中载荷应大于300kg,在直径为6cm的加载点上承重300kg的载荷时,挠曲量应小于2mm,并无永久性变形。可调支撑应能承受1000kg以上的垂直负荷,且板面应有一定的耐磨擦性。 电性能主要是系统电阻、表面电阻。其系统电阻应为106Ω-109Ω,在温度为21±1.5℃,相对湿 度为30%时,防静电地板的静电电压应低于2500V,表面电阻值应为106Ω-109Ω。
3、应以机房内所有设备中最重设备的重量为基准来确定防静电地板的载荷,这样可以防止有些设备过重而引起地板的永久变形或破损.
4、防静电地板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变化小.即不会因外界环境温度的过高、过低有明显伸缩,也就是在机 房温度稍高时,防静电地板伸展膨胀,无法拆除和更换;温度低时防静电地板收缩,产生松动感。防静电地板受环境影响的收缩量应小于0.5mm,板面的挠曲量应小于0.25mm。
5、防静电地板表面应不反光、不打滑、耐腐蚀、不起尘、不吸尘、易于清扫。

网友A(2010-04-01):
谢谢啊 ,受教了。为什么机房要使用防静电活动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