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电源

楼主(2008-08-19):
有一块三菱E500系列7.5Kw的电源驱动板,其电源部分的主控IC M51996电源电压在13V上下不停波动,但始终达不到阙值,

M51996换了新的也不行,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电源部分的主控IC M51996电源电压在13V上下不停波动:电源负荷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B:
检查下M51996的滤波电容是否变质,这个电容坏了有此现象,开关变压器坏了也要出现此现象,技术交流13056660695

楼主:
李老师,你好,还有开关管K2225一送电就发烫,不知哪有短路现象呢

网友C:
修好没。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告诉你13801719364

网友D:
开关电源R-C-D吸收电路坏了,可能是续流二极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