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lsa的IPD问题

楼主(2008-08-19):
请教一下,有人用过IPD的V41系列么,这款主机带3个1394A的相机,速度会有影响么?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影响很大,首先算法的时间是累积的,比如一个相机所用的算法为15ms,三个相机所用的算法时间为方45ms,再次相机拍照,一个相机所用的时间和三个相机差距很大而且不是特别稳定,取决于相机的品牌及型号选择还有就是VA41系列的IFCCAMERA相机配置参数的设定.如果设置不好相机的照片拍照时间从50MS到1000MS不等.无法定论.

楼主:
恩,多谢你的回复,受教了

网友B(2008-12-16):
我这边是dalas的中国代理,有时间大家可以面对面的来交流下,有需要产品或者技术制造都可以来找我。电话?:021-50312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