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问题

楼主(2008-08-19):
在某地点安装一台变频恒压控制柜(变频器为三相电源),可是该地只有三相380伏的电源,没有N线,请问,变频器和PLC及PID仪表、控制回路所需的220电源能否用初级380伏,次级220的单相变压器解决。要多大的变压器?对变频器的接地和可靠运行有影响吗?

网友A:
原则上变频器供电电源必须与其控制电源分开供电。如确实不能分开,控制电源须加隔离变压器。至于容量须根据负荷大小来定。

网友B(2009-04-26):
完全可以,这是常见的规范设计,即便是存在N线,对于PLC以及仪表的供电,也多采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