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N线怎么办

楼主(2008-08-19):
在某地点安装一台变频恒压控制柜(变频器为三相电源),可是该地只有三相380伏的电源,没有N线,请问,变频器和PLC及PID仪表、控制回路所需的220电源能否用初级380伏,次级220的单相变压器解决。要多大的变压器?对变频器的接地和可靠运行有影响吗?

网友A:
可以用单相变压器来解决,用200W的就够了,变频器的接地可就近在边上埋接地线来解决。

楼主:
叩谢!学到了新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单相变压器来解决,用200W的就够了,变频器的接地可就近在边上埋接地线来解决。

100W

网友C:
电源的问题解决了,可安全问题怎样解决。不规范的供电。

网友D:
     直接,接在地上,取220

网友E:
可以用单相变压器来解决,不过还是找跟零线比较好。节约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问题解决了,可安全问题怎样解决。不规范的供电。

隔离变压器,应该更安全才对

网友G:
可不可以从照明哪里找一条呢?

网友H:
380/220V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I:
我记得经过变压器以后就可以有一根零线了

网友J:
控制回路电源,倒是建议用380/220V的隔离变压器. 不建议用相线加零线的方式获得220V电压。

网友K:
用变压器换出AC220V;

单PLC及仪表的话用150VA的就够了;

网友L:
380/220V的隔离变压器, 容量需根据控制回路来定。

网友M:
用变压器,380/220一样好用。

网友N:
  还是用380/220V的隔离变压器. 好一点

网友O:
直接,接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