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启动转大概一圈就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19):
电机是单相电容启动,是电容坏了吗?

网友A:
有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知晓了吗..

网友B:
电机轴承有问题吗?负荷大不大?

网友C:
用手拨动一下转轴,若不灵活是转子问题。

网友D:
         电机轴承磨损严重,。。。。。。。。。。。。。。。。。

网友E:
电机轴承有问题,可能缺油.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看看运行绕组烧了没

网友H:
楼主没有说清楚电机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I:
先看电机轴是否灵活,不灵活就加油,再看电容,若击穿就换,没穿就再并一个电容,电扇能转说明线圈应该没坏。

网友J:
10楼说的有道理,几乎概括全了.

网友K:
先看电机轴是否灵活,不灵活就加油,再看电容,若击穿就换,没穿就再并一个电容,电扇能转说明线圈应该没坏。

这是10楼的回答,我不这样认为

在轴承磨损的情况下,不通电也可以转的很灵活,

只要是可以启动,就证明启动电容是好的

你可以把你家的花生游滴两滴到轴套上,一般的风扇是没有轴承的

还不好的话,可以扔了

网友L:
   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M:
没有别的故障,轴套缺油!

网友N:
轴套缺油,上个月半夜2点多我热醒了,一看,风扇卡了,一样的现象,半夜起来加色拉油!

网友O:
是不是机械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