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时使用两个热电偶测温的问题

楼主(2008-08-19):
我想用两个热电偶和同时测量两个温度点的温度。使用的是K型接触式(好像是)的热电偶。可是两个热电偶接触后,两边的测得的温度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一般是一边增加10度左右,一边减少10度左右。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上问题?是否使用非接触式的热电偶可以解决问题。先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A:
画个图出来,看看是怎么接触的?

楼主:
热电偶是有接触式与非接触式这两种的。电路很简单只是一个OP07放大加上温度补偿电路而已。

两个热电偶碰在一起温度就会发生变化。。。

网友B:
难道楼主用的铠装接壳式的热电偶?

楼主:
是啊,请问要换什么样的热电偶才可以用??

楼主:
没有人帮帮我吗?自己顶一下啦

网友C:
你说的,我都不太明白,你要测两个点的 温度,接两个热电偶+一块双输入的仪表就好了

还整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D:
不可能吧,你是把两个热电偶并起来作为仪表的输入?理论上两个相同的电压并在一起就等于相同的单个电压值,而功率、电流加倍,但实际应用中同一部位的两个测温点不可能完全相同,热电偶电压信号在并接后总电量势必有所增加或减少,这将与真实温度值产生差距,正常应按楼上朋友说的两个热电偶接双输入仪表。

楼主:
其实我只是做仪表加一个控制器,所以不可能用什么仪表的,呵呵~

楼主:
回9楼的朋友,我不是想要并联输入,我是要想方法把两个热电偶的温度独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