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LINK指令 能否用到别的元件上

楼主(2008-08-19):
斑竹:

         你好!我想做一个EH系列PLC和阳冈变频器通讯的东西,不知道我是否可以用PLClink 这个功能。谢谢!因外RS指令或者MODWR不能同步写读

网友A:
不可以对其他厂家的装置操作!

楼主:
我很郁闷为的是我电流读不出来。另外想请教个问题,MODRD 和MODWR能否用到别的品牌的变频器上,谢谢 !

网友B:
MODRD 和MODWR可以用到别的品牌的变频器上,只要它的操作数和地址你知道并且能够支持modbu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