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编写正确吗?高手请进

楼主(2008-08-19):
原题图,这里针对的是200的,而我只会用300所以我用300来编写。具体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

程序如下:
T_cmp_v1和T_CMP_V2的功能是比较吗?现在我想实现这么一个功能:就是预设一个值当计数达到这个值后就触发停止和清零。请问用这两个是不是能实现,具体怎么实现最好能帮我例举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谢谢!

网友A:
200和300的高速计数器编程完全不一样。

网友B:
你的重量角位移信号转换成了高速脉了,那物料下落多少才让编码器转一圈呢,这样你才能计算出下落的物料重量

然后在程序中将DB2.DBD34 的脉冲数转换成实际重量,作个比较,让M0.5置1,就可以清零了..

楼主:
这里因为是题的原因,所以我并不需要知道它到底要计算多少重的物料,而我只用比较脉冲数就行了。所以我在Network 5中随便设置了一个500的脉冲数,当等于或者大于这个数时就将FM350-1的软件门(这里因为图没有截好,所以被遮住了)

复位,也能清零。
这里我最想知道FM350-1自带的T_cmp_v1和T_CMP_V2这两个比较功能具体怎么用。

楼主:
没有高手愿意指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