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定mm4参数

楼主(2008-08-19):
我现在有需要用m440 带6台1.5千瓦的电机,同时起停,我刚刚接触变频器,那位高手能给我一个详细的参数调节啊,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连接,将6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设入变频器内电机额定电流。

楼主:
这个说的,我已经知道了,其他的参数如何设置,请帮帮忙啊

网友B:
学习,我也是刚刚接触440,以前是学的是vc

网友C:
1拖6阿,也太多了吧,参数主要看看用户手册就行了,每什么难的

网友D:
我也不会,在看结果,不知道那个高人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1拖6阿,也太多了吧,参数主要看看用户手册就行了,每什么难的

我是刚刚接触这个东西,在你们看来很简单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感觉都很难,所以恳请能详细的告诉我怎么做,然后我在慢慢学一下,这样可能更好。

网友E(2008-09-27):
挺简单的,把六台电机功率和电流相加即可,QQ877062302

网友F:
建议:在工控网内下MM4的说明书仔细看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