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440

楼主(2008-08-19):
情况如下 ,西门子440,5.5KW的机器,模块拆了后,上直流电跳低压保护,试整机的时候是输出有问题,我现在就想测驱动这里的电压,可是不知道怎么把保护去掉,有哪位高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先恢复一下出厂值p0003      3              p0010       30               p 700        1             p1000      1就可以了

网友B:
驱动电压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