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8-08-19):
现场是工矿,使用了类似对讲机的装置,是调幅的,载波频率为5K左右。当变频器不带电机时,一切良好。但是带电机运行,接受端无法正常接受信号。改过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没什么效果。现在把变频器外壳接地,输出导线穿铁管走地沟,电机外壳也接地,还是不能排除干扰。请教还有没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按照理论分析,三者都接地应该多少有点屏蔽效果吧,咋一点反映都没呢?郁闷

网友A:
载波对讲机?

MS很难

网友B:
加装电抗器跟滤波器试试吧...........

网友C:
将整个变频器用铁皮包起来,铁皮接地

网友D:
可能是变频器的射频干扰引起的吧,加RFI滤波器试试。

网友E:
变频器的射频干扰引起,是个难题.

网友F:
听你的说法好象是利用电源线载波,那你怎么屏蔽都没用的,只能在电源线上消波.在变频器的电源侧串四个电感,再电感的中间并联两个串联着的电容,电容的中点可靠接地来试试.或者可以买好的变频器也可能会好些.

网友G:
1,用屏蔽电缆外套金属软管,电缆的屏蔽层和接地线接于一个点,而且两端都要接地处理,

2,用安川的效果不错,我曾经把安川和西门子的变频器作简单的比较,安川在一定程度要好得多,个人见解

网友H:
屏蔽线最好一端接地,否则容易产生电位差

网友I:
换低频对讲机

网友J(2008-09-24):
换400~420M的对讲机,我们用的没有什么干扰,呵呵

网友J:
你们的接地与屏蔽接地分开来没有,分开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K: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网友L:
你的变频器是外置的吗,如果是外置的能否考虑再在变频器外面加装一个电柜,电柜再接地屏蔽起来形成双层接地,我们这里用这种方法安装了几百台变频器,现场也有几十个对讲机也没有发现什么干扰啊

网友M:
加装滤波器,穿线的铁管要可靠接地,屏蔽线一头接变频器的公共端(不要接地),另一头悬空。整个系统接地最好单独接地。

网友N:
加滤波器,加电抗器

网友O:
加滤波电容

网友P:
楼主您好:

东芝专用矿工变频器,

                                                                                                    上海新芝华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魏先生    54650561转116

网友Q:
加装斜波电抗器!接地一定要好!变频器接地独力!

网友R:
变频器输入端加装滤波器和电抗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电抗器。

网友S:
没办法解决!变频器运行时,可对周围几百米内的调幅收音机造成干扰,无法收听。

网友T(2008-11-06):
变频器本身是一个干扰源,有辐射干扰,电磁干扰,厂家只能按国际标准做得更低。

网友U:
输入输出加滤波器  加磁环  变频器地线单独接地

网友V(2009-02-03):
变频器输入端加装滤波器和电抗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电抗器

网友W(2009-03-26):
变频器接地要做好,屏蔽接地单独做,变频器输出接滤波器;电机要接地。两米以外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