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实例讨论

楼主(2008-08-19):
各位
附件内为EH-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程序,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对变频器的电流值都读不出来。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请看看程序,也测试下,读读电流值。谢谢

此外,我想知道MODRD MODWR是否可以用到别的品牌的变频器上。

附件地址

网友A:
看不到附件。

MODRD,MODWR指令可以适用于符合标准Modbus协议的变频器

楼主:
那我发你吧

你把信箱给我谢谢

网友B:
您用modrd指令读2104(HEX)的值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用modrd指令读2104(HEX)的值就可以。

两个问题

1、我想同步读和写,因此我选择了PLC link

2、我采用的RTU格式,因此不能使用D1050

我信箱是cao.liu@photoptech.com

你发个邮件给我

我把我写的程序给你

你帮忙检查检查

网友C:
可以

MODRW  K1 H10  H2000 D100  K2

K2 是要在变频器上设的PLC地址

 这个就是读写一起的

D100是你要给定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MODRW  K1 H10  H2000 D100  K2

K2 是要在变频器上设的PLC地址

 这个就是读写一起的

D100是你要给定的频率

那我读出来的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