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几个有趣问题

楼主(2008-08-19):
搞变频器也有几年了,一直以来有几个问题觉得很有趣可一直没找到答案,在这请教各路高手。

1.电流显示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观察过变频器不带电机运行的时候键盘调到电流显示界面,你会发现电流显示不是0,而是有数字显示的,可能大可能小,以前曾经试图去解决,可是终究没办法。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看过的几个牌子的变频器都有这个现象。

2.A316干扰问题。如果是小功率变频器(0.75~7.5KW)采用A316驱动的话,很容易受到干扰,也就是A316检测IGBT短路的那个功能很容易误报。大部分变频器的做法是把5脚直接接地,4脚接高电平,也就是不要这个功能,即使误报了也可以立即复位。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搞了很久,一直无法解决。不知道有没哪家变频器使用316而又不屏蔽这个功能的呀?至于如何让小功率变频器受干扰,我这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在三相输入端接一个大接触器,用开关让它不停吸合,如果在上百次吸合后都没报警一次,那这个变频器很好很强大。7.5KW以上的不包括在内。

3.转矩问题。很多说明书上说某某变频器启动转矩多少,低频下转矩又能达到多少。据我测试所知,启动能达到150%的都很少,200%的还没看过,一般是120%。这个问题请教确实做过这方面测试的朋友,乱吹的就不要来,想知道国内哪些牌子的变频器确实能达到150%~200%。

4.无感矢量。国内有哪几家确实做到无感矢量的,有谁知道没?因为我也不可能把所有牌子的变频器拿过来检测,而去查网站又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在这咨询下到目前为止有没确实做到无感矢量的?不要和我吹哦,搞技术的要实事求是,呵呵。

5.干扰问题。变频器的干扰有没谁专门做过测试?谐波频率范围大概是多少呀?我用收音机的调频段做过测试,没什么影响。其他段没做,因为我用的是手机上的收音机。如果变频器外壳,输出导线以及电机都接地,难道还不能屏蔽辐射干扰么?我一直估计接地是不是不标准?因为都是从书上看的,没有专门做过这个测试。

网友A:
1. 电流显示。首先不同变频器有不同的电流检测方式,如果使用霍尔元件,应该是比较准的。很多品牌为了便宜,没有霍尔。第二,面板显示的数值,经过了硬件电路/模数-数模转换,精度有所下降。

2. 一般变频器的规范,都不允许频繁吸合变频器输入侧的接触器。

3. 转矩。正规厂家的数据应该是做过测试,通过评价的,相信是可信的。通常达到这样的转矩,需要一些苛刻的条件。很多用户可能没有掌握要点,所以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