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带动水泵的使用,谢谢大侠们!

楼主(2008-08-19):
我公司恒压供水原本为3台工频泵加一台变频泵自动控制压力,因为工频泵阀门不能全开,全开后过载,所以工频泵只能开1/3的开度,而变频泵由于使用变频器,而阀门可以全开,后来为了达到更大的输出水量,我们的3台工频泵全部使用变频器带动,频率固定50HZ,这样3台泵的阀门开度可以全开,变频器不会过载,但是出水量增大的很多。小弟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水泵在使用变频器带动后,阀门可以全开,而且可以不过载,这个时候水泵使用状态是什么,扬程和功率符合不符合工频时的曲线?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当你加装变频后也就改变了由于电机直接启动而行成过载现象,因为变频可以调整电机的转速,再加上自身的保护功能,所以,大你将阀门全部开启后,就自然不会出现过载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当你加装变频后也就改变了由于电机直接启动而行成过载现象,因为变频可以调整电机的转速,再加上自身的保护功能,所以,大你将阀门全部开启后,就自然不会出现过载现象,

还是不明白,我设定频率50HZ下运行,这个时候阀门开度增大,那么此时扬程变化吗?输出水量肯定是增大的是吗?

楼主:
变频器带动后,输出的曲线应该是怎么变化呢?

网友B:
因本人不在现场,以下是本人的看法,或者说是假设。

你原来的工频泵过载,有可能是仅仅开了一台泵,系统的压力不高,导致流量增加,使电机过载。

而现在却不过载,情况与上相反,有可能所有的泵全部投入运行,系统的压力增加,导致流量降低,使电机负载变轻。

楼主:
对:yjig 关于

因本人不在现场,以下是本人的看法,或者说是假设。

你原来的工频泵过载,有可能是仅仅开了一台泵,系统的压力不高,导致流量增加,使电机过载。

而现在却不过载,情况与上相反,有可能所有的泵全部投入运行,系统的压力增加,导致流量降低,使电机负载变轻。

内容的回复:
非也,可能我没说清楚,系统是恒压供水,我说的情况是,以前的工频泵在使用变频器带动并且设定50HZ运行时,增大阀门开度后不会再发生过载,出水量增大了,那么随着开度增加,仅仅对于这台泵的扬程和水量是怎么变化的,还有功率。系统的压力一直由自动变频泵在调节,

网友B:
你原来的工频泵过载,有可能是仅仅开了一台泵,虽然是恒压供水,但系统的压力始终达不到设定的恒压数值,导致流量增加,使电机过载。

楼主:
系统的压力一直恒定达到使用要求(变频泵来调节),我是因为要求系统水量增大,才把所有的1/3开度的工频泵(功率基本额定)均用50HZ变频器来带,这样就把开度打到全开了,水泵出水量增大,还不过载。

网友B:
如果两台水泵的型号一样,速度也一样,水泵(工频)并联后,他们的扬程和功率符合仍然符合工频时的曲线。

不过,此时的水泵曲线有两个,一个是单泵性能曲线,一个是并联性能曲线。

水泵并联后的扬程、流量、功率仍然对应单泵曲线。

也就是说,并联时,在同一压力(扬程)下,两泵的流量相加。

如果是一工、一变的工况,以上的情况就比这复杂多了,不过,仍然符合在同一压力(扬程)下,流量相加。

网友C:
楼上几位分析的都对,但也不排除另一个问题,楼主那功率因数是不是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