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安全管理规程

楼主(2008-08-19):
冲压安全管理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条 为了加强对冲压安全生产的管理, 确保人身安全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对冲压机械、安全装置和模具的设计与制造, 使用与管理等作了规定冲压机械的设计制造单位和使用单位, 应根据本规程制定实施办法,并予贯彻执行。
第三条 本规程所适用的设备:机械压力机、冷挤压压力机、剪板机、板料折弯压力机。

第二章 设计与制造

第四条 冲压机械的安全技术要求,应参照JB3350-83《机械压力机安全技术条件》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冲压机械的设计、制造和验收,应遵照下列有关标准:
(一)JB1829-76《锻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二)JB1646-75《开式压力机技术条件》;
(三)JB1279-81《闭式单、双点压力机技术条件》;
(四)JB1295-77《剪板机技术条件》;
(五)JB2936-81《闭式冷挤压压力机技术条件》;
(六)JB2257-77《板料折弯压力机技术条件》;
(七)其他有关冲压机械的技术条件。
第六条 整机的安全技术要求:
(一)床身、滑块、防护罩、安全设施等外露部分, 不得有锐利的边缘;
(二)外露的飞轮、皮带轮、传动皮带、齿轮等旋转部分, 要用防护罩遮住;
(三)设备应良好接地,以防触电;
(四)设备上应有合适的局部照明,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设计移动式或固定式;
(五)设备,特别是中大型设备上一般要设置安全支柱, 以防在模具调整时滑块下滑或误开设备。安全支柱要与设备的主传动控制联锁, 其强度应能支承滑块和上模的重量;
(六)高大设备的最高处应设有红色指示灯显示, 并涂以黄黑相间的条纹,以防天车误碰;
(七)带有气动摩擦离合器或寸动刚性离合器的设备, 应标定实际的急停时间。实际的急停时间是指曲轮转到90°左右处, 接通急停按钮后至滑块完全停止的时间。
第七条 主要部件的安全技术要求:
(一)床身:
1.床身的强度、刚度必须进行验算和测试;
2.可倾式床身的可倾角度调节和固定机构,必须安全可靠,以防倒落。手动调节和固定位置,一般只允许在设备的侧面。
(二)滑块:
1.封闭高度的调节部分,应设有双向极限限位装置;
2.滑块上不可有过分突出的螺栓,螺母或打料杆,如不得已时,应采用护罩设施。
(三)离合器与制动器:
1.刚性离合器(包括寸动刚性离合器)的转键(包括键柄)或滑锁,应有足够的强度。
2.刚性离合器所配的带式制动器的设计,应按实际制动角度计算强度,并应便于调节;
3.气动摩擦离合器与制动器应有可靠的联锁装置,以防结合的时间过长而引起实际制动角度过大,或相互干扰而引起摩擦片的磨损;
4.寸动刚性离合器所配的制动器的设计,应考虑滑块和上模所引起的制动力矩。
(四)离合器的操纵系统:
1.刚性离合器的操纵凸轮的安装位置,应保证在单次行程时曲轴停在死点处,其允差为±5°;
2.刚性离合器在单次行程时,必须有防止连冲的机械式保护装置;
3.寸动离合器在单次行程时,必须有防止连冲的双重电器联锁保护装置;
4.气动摩擦离合器在单次行程时,应保证曲轴停在上死点处,其允差为+5°~-10°;
5.气动摩擦离合器在单次行程时,必须有防止连冲的措施,如采用双联电磁阀等。
(五)离合器的起动机构:
1.手柄直接起动的手柄推(或拉或压)力,左手操作时,不得超过1.5公斤力。右手操作时不得超过2公斤力。双手柄操作时, 每个手柄不得超过1.5公斤力;
2.起动按钮应不高出按钮盒的表面,急停按钮必须是蘑菇式的;
3.脚踏板起动的踏板的左、右、上各面都应封闭,其伸脚的空间应宽敞,踏板表面应有防滑措施;
4.脚踏板起动的踏板力不可过大,坐着操作时不得超过4公斤力; 站着操作时不得超过5公斤力。踏板的向下位移不得超过60毫米。
(六)阶梯、平台和护栏:
1.阶梯要与主传动控制联锁,即在爬梯时,应保证断开主传动控制;
2.阶梯的脚蹬间距推荐为300毫米左右,阶梯的宽度推荐为450毫米左右,阶梯与床身面间的最小距离推荐为180毫米;
3.阶梯的高度超过5米后,在阶梯3米以上部位应设置护身圈;
4.设备的机身顶面高度超过3米时,一般设检修平台及护栏。 平台上的铺板应是防滑板,边沿至少翘起40毫米,护栏的高度推荐为1050 毫米以上。
(七)所有液压系统、 压缩空气系统和电气系统应遵照有关的液压元件、气动元件和电器元件的技术要求, 庄力容器的设计与制造应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 安全装置的技术要求:
(一)冲压机械的安全装置的功能有下列四种类型:
1.在滑块运行期间(或滑块下行程期间),人体的某一部分应不会进入危险区。如固定栅栏式,活动栅栏式等安全装置;
2.当操作者的双手脱离起动离合器的操纵按钮或操纵手柄后,伸进危险区之前,滑块应能停止下行程或已超过下死点。如双手按钮式、 双手柄式等安全装置;
3.在滑块下行程期间,当人体的某一部分进入危险区之前,滑块应能停止或已超过下死点。如光线式、感应式、刻板式等安全装置;
4.在滑块下行程期间,能够把进入危险区的人体某一部分推出来,或能够把进入危险区的操作者手臂拉出来,如推手式、拉手式等安全装置。
(二)安全装置的设计制造技术要求, 应遵照《压力机的安全装置结构》标准的有关规定。
第九条 模具的安全技术要求:
(一)模具结构须满足下列安全技术要求:
1.各外露边缘应为圆角;
2.要使模具搬移和安装方便;
3.导柱末端不许外露;
4.要有适应的挡销、顶件器和卸料板等;
5.尽可能避免操作者的手、手指进入上下模具空间。
(二)在设计模具时必须考虑装设机械化装置的位置。
(三)顶件器、推件器和各种卸料板等结构必须可靠。
(四)每套模具必须有包括下列项目的登记卡:
1.使用模具的工序;
2.模具的使用、安装、调整说明;
3.模具在冲压设备上的安全措施说明。

第三章 使用与管理

第十条 冲压工人,要经安全技术培训教育,考核合格, 取得安全作业证后,才允许独立操作冲压设备。
第十—条 安全技术管理人员,设备、模具设计人员,模具调整、 安装工人要进行安全技术和安全知识教育,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第十二条 冲压车间劳动条件应达到工业卫生标准:
(一)照明要合适, 推荐各处照明的照度不应低于下列数值:地面的垂直照度为20勒克斯;冲压机械工作台面高度的水平照度为60勒克斯。
(二)工作环境的噪声应符合国家噪声标准。
第十三条 企业的安技和设备部门必须参加冲压设备的安装, 大修后的试运转的验收工作及定期检验工作,验收合格后,方可投产使用。
第十四条 对各种冲压机械要进行编号、登记、建立完整的设备档案。
第十五条 模具要逐套检查, 以操作者在上下料过程中手不进入上下模具空间为限,将模具分类,分为安全模具和不安全模具, 并加不同的标志。
第十六条 在特殊情况下,非使用不安全模具不可时, 必须采用合适的、可靠的安全措施,并编写在工艺卡中;采用安全措施的工序, 其产量定额要按实际情况制定。确保安全生产。
第十七条 工艺卡中应填写所使用模具的安全程度和防止人身事故的具体措施等内容。
第十八条 冲压机械在一般情况下只允许单次行程操作。 在以下特殊情况时,才允许连续行程操作:
(一)有自动送料装置或机械手操作;
(二)采用条料冲压,且手不需要进入上下模具空间时;
(三)使用手用工具 操作者的手或手指又没有进入上下模具空间,且在该设备的往复行程一次的过程中能够满足下料的要求时;
(四)具有可靠的安全装置,并冲压简单的零件, 且在该设备往复一次的过程中能够满足上下料的要求时。
第十九条 对于冲压机械可以连续行程操作的工序, 在工艺卡中必须规定有防止人身事故的具体措施。
第二十条 使用光线式或感应式安全装置时, 除了根据其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