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电机的风扇如何控制?

楼主(2008-08-19):
请教:变频电机的风扇如何控制?用不用加热继电器之类的保护?谢谢指教。

楼主:
请教:变频电机的风扇如何控制?用不用加热继电器之类的保护?谢谢指教

网友:
风扇多大功率哦~~大功率一样要用。而且可能还需要串到电机控制回路里面去。

楼主:
谢谢2楼,风扇功率没太注意,但电机功率为110KW.

我们目前的思路为由上位机PLC专门发出一个控制信号。

不过,我担心的是如果对风扇电机控制太多,一旦出故障,是否还得给主电机加温度控制?

谢谢。

网友A:
对于风机的工作检测可在变频电机上加风压开关,风机不工作,风压开关也不动作.这个开关信号你可以做到PLC里,作为对电机的保护.

网友B:
风扇最好单独控制,可以在控制回路中加装一个电流继电器做为风扇报警信号.

网友C:
最好是加有热继保护功能并报警提示,因为风扇坏掉后变频电机在低速时会升温,没有强冷变频器会过流保护的。

网友D:
风扇的运行应该设计成变频电机运行的前提条件

楼主:
谢谢各位.

以前我用的电机都是小功率的,对电机风扇控制为上电就转,100KW以上的变频电机刚用.

不知道哪位做过具体的100KW以上的变频电机案例?请赐教.谢谢.

网友:
100kw和30kw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之处

楼主:
谢谢各位。

最后我们的方案为在电机上加装一个温度探头来检测电机的温度。

无论是什么原因,只要电机温度升到一定高,整个系统停止工作。

同时,该风扇我们也加装了热继电器和接触器,热继电器的常开点进PLC,

而接触器受PLC的控制,电机一转,风扇就转,电机停,延时一段时间,

风扇停机。如果热继电器跳开,系统也停止工作。

如哪位有更好的办法或已经用更好的办法来工作了,请赐教,谢谢。

再次谢谢各位。 DELONG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风扇接触器的常闭点串在主电机的控制回路中,风扇不转电机也开不了,风扇最好加热继

网友F(2008-10-23):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mtwj02 Xmtwj02
积分:372
帖子:362注册时间:2008-7-15 10:55:01 11楼 回复时间:2008-8-28 12:48:3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风扇接触器的常闭点串在主电机的控制回路中,风扇不转电机也开不了,风扇最好加热继

应该是风扇接触器的常开点串入主电机控制回来

网友G:
11楼,如果风扇烧了,继电器没坏,那电机不是还是温度高吗?

?

网友H:
不如加温度开关在电机上,电机温度达要达到后就转。

网友I:
在电机上进行温度检测,数据送入plc,例如温度达到45℃时起动风机,温度达到65℃时系统报警,温度再高到80℃时系统跳闸。当然风机加装了热继电器和接触器。

网友J:
风扇单独控制,用变频器运行信号控制风扇的接触器,如果plc没有收到接触器的运行信号,那么变频器停止

网友K:
我想:也不用那么复杂的。问题是?要看你的电机用在什么地方???对于在整个生产有什么影响等。如对生产有直接影响的那就用最简单 的方法。就是电机启动 风机就启动? 。?? 但咋控制 就看你自己了?? 方法很多? 。???? 如顺序启动等等

?

楼主(2008-12-24):
谢谢各位.

我们采用的方案为在电机上加装一个温度探头来检测电机的温度。

该温度送入PLC,

无论是什么原因,只要电机温度升到一定高,PLC控制整个系统停止工作。

(目前我设为85度,电机为F级绝缘,对于温度的具体设定值,请各位指教,谢谢)

同时,该风扇我们也加装了热继电器和接触器,热继电器的常开点进PLC,

而接触器受PLC的控制,电机一转,风扇就转,电机停,延时15分种, 风扇停.保证电机充份冷却

如果热继电器跳开,系统也停止工作。 (因为常开点已送入PLC)

再次谢谢各位。 DELONG

网友L:
对于大功率的可以额外加设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来保护啊,把常开点作为无源出点接入PLC里进行控制

网友M:
温度继电器,接触器,热继电器。

网友N:
变频电机功率不大,开电机时就启动就可以了,加个热保护继电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O:
最简单的方式:直接用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接点,变频器运行,风扇也运行;变频器停止,风扇亦停止。

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啊!

网友P:
高手和菜鸟的区别在于:

菜鸟会问:你怎么控制?

高手会问:你想怎么控制?

网友Q(2009-08-31):
学习了!好多观点都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