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剪压机械设备的安全要求

楼主(2008-08-19):
冲剪压机械设备安全要求

     目前广泛使用的冲剪压机械设备主要有:压力机、剪板机、弯板机等,绝大多数是通过压力,以间断的往复运动方式进行工作。正因为冲剪压作业往复操作频繁、动作单一,而且噪声大,容易使操作者产生厌倦情绪,注意力难以集中,易出事。如果冲剪压设备没有充分考虑使用的安全性,设计不合理或没有及时维修、调整等,更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
    目前,冲压机械安全化的发展方向是采用有寸动功能的离合器(气动离合或刚性寸动离合);采用多种安全装置(如一台压力机上同时配置扫描光线式装置、双手按钮、可调或固定栅栏等多种装置,以适应不同工艺、操作以及全面防护的需要)和自动进、出料的操作方式,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
    (一)冲压机械安全防护装置
    在冲压机械上设置安全防护装置能减少80%~90%的冲压事故。冲压设备的防护装置形式较多,按结构分为机械式、按钮式、光电式等。
    1.机械式防护装置
    (1)推手式保护装置 是一种与滑块连动的挡板的摆动将手推离开模口的机械式保护装置。
    (2)拨手保护装置是一种运用杠杆原理在滑块的下行程将手拨离危险区的一种安全装置。
    (3)拉手安全装置 是一种用滑轮、杠杆、绳索将操作者的手动作与滑块运动联动的装置。
    机械式防护装置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但对作业干扰影响较大,操作工人不大喜欢使用,应用比较局限。
    2.双手按钮式保护装置
    这类安全装置的保护原理,是将滑块的下行程运动与对双手动作的限制联系起来,即强制操作者必须用双手同时启动按压操纵器,离合器才结合,使滑块向下运动,从而避免双手进入危险区而受伤。
    此类装置必须有措施保证,在滑块运行期间中断控制又需要恢复时,或单行程操作在滑块达到上死点需要再次开始下一次行程时,只有双手全部松开操纵器,然后重新用双手再次启动,滑块才能运行。同时还必须确保安全距离。
    为防止按钮被意外触动引起压力机误动作,按钮应装在开关箱内,不得突出箱表面。
    3.光电式保护装置
    光电式保护装置是由一套光电开关与机械装置组合而成的。它是在冲模前设置各种发光源,形成光束并封闭操作者前侧、上下模具处的危险区。当操作者手停留或误入该区域时,使光束受阻,发出电信号,经放大后由控制线路作用使继电器动作,最后使滑块自动停止或不能下行,从而保证操作者人体安全。
    (二)剪板机安全防护装置
    剪板机的危险程度较高,事故较多,应做好安全防护,其安全防护装置主要有:
    (1)传动带、飞轮、齿轮、轴及联轴器等运动部分的防护罩。
    (2)启动踏板防护罩 一般剪床有两个操作者同时进行工作,杠杆式脚踏开关又很长,操作者不小心碰上脚踏开关就会引起误启动,在杠杆式开关上装设护板,可防止此类事故发生。护板上面悬挂三块活动挡板,操作时,一块挡板揭开,便只能由一个操作者启动脚踏开关,另一名操作者的工作位置上因挡板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