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用导线问题

楼主(2008-08-19):
一台三相4KW电动机,额定电流8A,是指每一相电流8A吗,那么理论上每一相导线要2平方才可以吗

网友A:
是指一相电流;用2.5平方毫米铜导线就可以。

网友B:
支持一楼,楼主要多看看书啊!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呀!!!

楼主:
4楼的,不要在这做广告!

网友C:
shide 用2.0平方的铜导线就可以了

网友D:
理论上用2平方的铜线就够了,但是作为动力线不能小于2.5平方,

因为选择线的时候不能只靠电流大小,同时还必须考虑电压的高低

网友E:
一台三相4KW电动机,额定电流8A,是指每一相电流8A吗,那么理论上每一相导线要2平方才可以吗   导线型号是什么?铝线铜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