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电源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19):
其中两个参数不太明白:1、contact  rating  2、coil volt  我现在的理解是:contact rating为触点容量,,,,coil volt为控制电压,,,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2008-11-17):
coil volt为线圈电压,

网友B: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网友C:
呵呵;一般触点容量是额定电流;

后面就是最高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