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中模拟量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08-08-19):
CONCEPT中闹不清模拟量是怎么处理的。BLKM块怎么理解?路过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BLKM是LL984中用的。

如果是IEC编程,可以用I_SCALE来处理

楼主:
如何处理的?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B:
在这个指令叫做块转移,是把上面的寄存器数据传递到下面的寄存器里面,中间的数字是传递的位数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帮助,里面说得很详细

楼主:
我英语很差,看帮助太吃力了。

网友C:
E文差的话,建议先装个UNITY PRO2.3以上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中文的,里面的功能块的帮助也是中文的.

楼主:
UNITY PRO2.3 是CONCEPT的升级版本吗?功能块的帮助没有区别吗?

网友D:
没什么区别..在UNITY PRO2.3 可以看到更全面的功能说明

楼主:
太好了,有中文说明就好办多了。

楼主:
怎么没有中文的?我下载的UNITY PRO2.3全是E文的啊

网友E:
为什么你安装时不选择中文的那,能选择呀?

网友F(2008-10-10):
在哪里下载的UNITY PRO2.3?能告诉我吗?我也想下。

网友G(2008-11-17):
UNITY PRO2.3的指令都有中文帮助,很简单的

网友H(2009-03-31):
unity pro  不支持984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