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41功能块在油压PID控制中的实际应用(拒绝拷贝说明书给我)

楼主(2008-08-19):
FB41的功能块,摸索了几天了,在运行中,手动没有问题,自动好像没有效果。

外部有一个油压阀门定位器,管阀门开度的,还有一个压力变送器,接受管线润滑油压力的。

阀门定位器当然是4-20MA输出,也就是一个0-27648了,压力变送器是个4-20MA的输入,量程是0-0.6MPa。

利用FB41功能块填写管脚,另外在上位端用组态王软件,填写P  I   D三个参数给PLC的功能块。

大家谁了解的,说具体点,哪个管脚写压力变送器的值,哪里写P   I    D。一般来说,PID控制我需要在上位端写一些什么参数呢?

业主好像说P   I    D三个都需要,具体如何做比较好?

楼主:
在线等待,谁解决了,80分相送

楼主:
首先我想知道我应该把设定值写在哪个管脚,比如我觉得0.4MPa是我最想得到的一个油压,那么我该把这个值写在哪个管脚?

楼主:
SP_INT这个参数看说明书好像是个百分比,具体到底是什么值的比列啊?数据类型又是REAL ,难道我不能写0.6/0.4*27648的值吗?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理会我吗?

楼主:
sp_int就是你自动时的输出值

PV—in是你的反馈值

楼主:
你把sp_int做成-100到+100的实数

楼主:
佘铭 10:32:14
GAIN我应该写多少合适呢?
一个好人 10:32:34
P值一般阀门就小一点
一个好人 10:32:46
电机就大一点
佘铭 10:32:52
是阀门
一个好人 10:33:01
选个0。01到1之类吧
佘铭 10:33:03
就是控制润滑油管线的
佘铭 10:33:35
好的,也是REAL值。是吧
一个好人 10:33:36
TI值你就写个9000—90000MS试试
佘铭 10:34:17
对了,这个有问题
一个好人 10:34:31
TI吗
佘铭 10:34:39
西门子中,我在上位机怎么写一个时间到S7里面去啊
佘铭 10:34:52
是的啊,是个时间
一个好人 10:35:09
你写的多少
佘铭 10:35:17
业主要求这个值也要在上位端写到PLC

一个好人 10:35:31
是的这个值要在上位上
佘铭 10:35:39
我现在是按照说明书写的2秒钟
佘铭 10:35:44
20MS
一个好人 10:36:12
20的话应该有反应并且很快
佘铭 10:36:51
可是业主要求在上位机画面写到PLC,这个变量该如何做啊
一个好人 10:37:29
一般定义一个数据块
一个好人 10:37:43
做成变量
一个好人 10:37:53
组态网没用过
佘铭 10:38:07
是啊,可是好像写到PLC的TI端都显示错的
佘铭 10:38:30
好像TI端只能写S#0020之类的
一个好人 10:38:32
显红色就是错语的
佘铭 10:38:47
是啊,我应该写什么数据块进去呢
一个好人 10:38:55
是的只能是时间格式S5T#20S

一个好人 10:39:39
你定义变量,,把这个值
佘铭 10:40:16
那我要让上位端给一个什么数据块到PLC啊,也就是说西门子的这个管脚还能写什么类型的数据,除了时间格式S5T#20S
一个好人 10:41:01
只能是时间格式
一个好人 10:41:21
时间格式上位是能够直接以实数方式写的
佘铭 10:42:12
那你说说,TI这个管脚我可以写什么样的实数呢?举个例子
佘铭 10:43:08
我做过,好像在管脚写整数、实数都报错的,甚至写C1 T1这样的数据也报错
一个好人 10:43:35
TI这里人定义一个时间数值的变量,,如果这个不行你试着定义成实数试试。。。我也忘了我电脑没带来
佘铭 10:43:59
好的,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佘铭 10:44:04
哪么D 这个参数呢
一个好人 10:44:12
D不用
佘铭 10:44:23
不写吗?
一个好人 10:44:26
一般只用PI就可以了
一个好人 10:44:29
是的
佘铭 10:45:04
那另外还需要写些什么东西
一个好人 10:45:19
基本差不多了
一个好人 10:45:40
你把你的程序截个图来看看才知道
佘铭 10:45:44
外部的那个反馈压力应该填写在哪里
一个好人 10:46:22
PV_IN
佘铭 10:46:42
就是直接写输入整数吗?
一个好人 10:46:58
实数
佘铭 10:47:20
转换成实数后,直接写进去吗?
佘铭 10:47:29
0-27648的实数?
佘铭 10:47:47
还是要换算成0到1的比列什么的?
一个好人 10:48:25
如果你SP是0-27648的实数?哪么你PV就是0-27648的实数?明白?
佘铭 10:48:58
刚才SP不是要我写成-1到+1吗
佘铭 10:49:16
所有我就问问到底应该写什么数
佘铭 10:50:59
也就是说,我需要不需要将外部的那个压力变送器的实数除以27648然后再写到PV IN 里面去
一个好人 10:51:45
是的还是换成实数值
佘铭 10:52:18
你要我把SP INT 写成-100到+100给PLC,是吧
佘铭 10:52:43
那么PV IN是否写成0到100?
佘铭 10:53:03
将外部的那个压力变送器的实数除以276.48然后再写到PV IN 里面去
一个好人 10:53:02
是的
佘铭 10:53:42
好的
一个好人 10:54:56
在哪做工程

佘铭 10:55:19
PV-IN (0-100的外部量程)
SP-INT (-100到100的实数,上位软件给)
GAIN (0.01到1的实数 上位软件给)
TI (在PLC管脚写一个合适的)

是这样吗?
佘铭 10:55:25
大庆石化
一个好人 10:55:59
PV-IN (0-100的外部量程)
SP-INT (0。0到100的实数,上位软件给)
GAIN (0.01到1的实数 上位软件给)
TI (在PLC管脚写一个合适的)
佘铭 10:56:31
另外PQW呢,就是那个阀门的值写在哪个管脚?
一个好人 10:56:39
 SP-INT (0。0到100的实数,上位软件给)
一个好人 10:57:20
 这里
佘铭 10:57:35
哦,0-100,和PV-IN要对应起来,是这个意思吧
一个好人 10:58:01
SP也是
佘铭 10:59:45
LMN-PER就是直接写我的PLC输出地址吧
一个好人 10:59:53

佘铭 10:59:57
好像是这样的,我选择手动的时候,这里会有变化
佘铭 11:00:20
自动的时候,如果设置没有问题,他也会变化,是吗?
一个好人 11:00:52
PI值限制值设置了还有SP PV值设定了就有
佘铭 11:01:08
??
佘铭 11:02:09
这句话我不明白啊
一个好人 11:02:45
所有参数设置了就有
佘铭 11:03:30
好的,那我再归纳一下
佘铭 11:04:36
MAN-ON (手动)
PV-IN (0-100的外部量程)
SP-INT (0。0到100的实数,上位软件给)
GAIN (0.01到1的实数 上位软件给)
TI (在PLC管脚写一个合适的)
LMN-PER (阀门的PQW的整数地址)
佘铭 11:06:53
另外输出管脚上的LMN 和LMN-PER实际上意义是一样的,只是LMN是0-1的实数输出,LMN-PER是0-27648的整数输出,是吧

楼主:
佘铭 11:10:47
其实我到现在还不明白SP-INT这个0-1的给定值得到底表示什么意义,是表示外部0-0.6MPA的压力,我选择一个0.3MPA位最好的话,那就给定0.5的值到SP-INT,是这个意思吗
一个好人 11:11:32

网友A:
和我联系吧 我给你说啊

我的联系方式:15818691799

楼主:
我的控制已经基本成功了,不过PV-IN这个值我没有写,因为不知道为什么S7里面将REAL实数除以276.48后,得到的是个16进制的数字,我方到PV-IN好像没有效果,后来我查了下说明书,将PVPER-ON设置位1后,我直接将外部得到的整数写在PV-PER管脚上,就OK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将TI和TD从上位机写进去

楼主:
10楼的大哥,你就在帖子里指点一下我啊

楼主:
MAN-ON (手动)

PVPER-ON(置ON)
PV-PER (外部反馈整数量)
SP-INT (0。0到100的实数,上位软件给)
GAIN (0.01到1的实数 上位软件给)
TI (在PLC管脚写一个合适的时间,9999S)
LMN-PER (阀门的PQW的整数地址)

网友B:
TI (在PLC管脚写一个合适的时间,9999S)

你的TI时间太长了

网友B:
TI (在PLC管脚写一个合适的时间,9999S)

网友C(2008-09-21):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是不是对于输入或反馈管脚只有下列三种情况:

以反馈量为例

1、直接PIW此时在PV-PER 输入,且PVPER-ON开

2、PIW变实数以后*100/27648将其变为0~100间的实数,单位%

3、PIW变实数以后仅/100将其变为0~1间的实数

设定值

1、直接在上位软件输入一个0~27648之间的数赋给SP-INT ,此时对应反馈量输入的情况1

2、直接在上位软件输入一个0~100之间的数赋给SP-INT ,此时对应反馈量输入的情况2

3、直接在上位软件输入一个0~1之间的数赋给SP-INT ,此时对应反馈量输入的情况3

如采用上述的2、3两种情况,输出采用LMN,则在接PQW之前LMN*27648/100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D:
FB41  第一、要定义好SP(setpoint)目标值,就是工艺上需要的单位对应到你的工程中去;

          第二、最好将你PV(PROCESSING VALUE),过程变量 也就是你所测量的量进行工程整定,整定比较方便的单位。

          第三、调整好P I D (增益、积分、微分),增益主意是调整放大量,如果PV值一直到达不了设定值(目标值)说明增益太小、、、、、

       第四、设定好上限  和下限,这样对设备有保护作用。如有什么问题,请联系superjhl@163.com

网友E(2008-11-11):
在线等待,

楼主:
没有谁说具体。只有给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