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用220/220好还是380/220好

楼主(2008-08-19):
隔离变压器是用220/220好还是380/220好,还有个问题就是控制电路中接触器及继电器等要不要都接在隔离变压器次级,我看有的电路是纯继电器电路,前端也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A:
220/220当然好,安全性高.

网友B:
当然是1:1方式输出的隔离好了。

网友C:
这个应该都一样吧,没什么哪个好吧,哪个取电方便就好.

网友D:
工艺上没有区别,看你的现场需要

网友E:
当然是1:1方式输出的隔离好了。安全性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都一样吧,没什么哪个好吧,哪个取电方便就好.

网友G:
我们这用的是:380/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工艺上没有区别,看你的现场需要

网友I:
应该没有区别

网友J:
一样的.只要是隔离变压器,没有区别的呀.

网友K:
只要隔离变压器的质量与安全没问题,哪种方式都一样得到220V。如果不考虑成本。

网友L:
看你取电方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看你取电方便

网友N:
根据现场用电方便选取:

1、现场是380v,用380v/220v;

2、现场是220v,用220v/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