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变频器的频率的仪表????

楼主(2008-08-19):
请教个问题 显示变频器频率的仪表大家管它叫什么?还有是这样的 我要显示0-50HZ的仪表好找 改下参数可以显示0-100HZ   但如果我想显示0-60HZ  可以吗 具体怎么做

网友A:
这种仪表太多了,变频器有一个0~10VDC输出,对应的是0~60HZ的频率.用一个智能数字显示仪即可.QQ635546685或13813845223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这种仪表太多了,数不胜数!!!

网友C:
我们家就有这样的表,可以给我来电话,完全能解决你的问题 15810918923 范

网友D:
数显表,只要把变频器的输出定义成实际频率反馈就OK了,信号是4-20mA的,数显表的量程和变频器统一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楼主:
你们用的都是哪些??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 常用的 好的品牌给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