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断的几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8-19):
我使用台达的eh系列plc

请问一下,

中断程序中还可以嵌套中断么?就是中断执行当中,当有另外的中断发生,系统如何执行呢?

第二个问题,eh的外部中断使用上升沿,中断子程序中可以有延时指令么?如delay指令

还有,比如我使用外部中断,一个控制循环中,只可以执行一次中断,但是如果外部的输入端信号有抖动时,中断会如何执行呢?会反复执行么?有什么方法来防止么?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不允许嵌套的

反正俺是没用过能嵌套的

不知哪位高手用过

网友B:
我想知道中断是怎么回事?望指点,谢谢

网友C:
感觉楼主的前两个问题可以自己试验一下,这样会比别人说的印象更深刻。

楼主:
谢谢,我会自己试一下的,要是有什么结果我会贴出来

这里是想如果有高手用过,在指点一下那是最好了